[外设] 打咯这个怎么继续拆螺丝拧下来了却拿不出来

楼主(2020-10-23):
背面

底面

正面

顶部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漫步者R151T 5.1ch的音箱,FR没有声音,晃动低音里面有晃动,倒出来一个电容壳,想拆开看看能不能修的,

后面螺丝都拧下来了,却拿不出来,从前面看,里面有变压器和喇叭固定在底部。木制箱体是粘死的。
请大佬指点下。

楼主:
这是倒出来的电容壳

网友A:
明显的螺丝没拆完……看到螺丝拆啊

网友B:
我好像拆过  直接拉出来  因为印象中,电路板到变压器的电线的长度的余量还是够的

网友C:
刚刚好装进去的,转一转摇一摇拉就出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显的螺丝没拆完……看到螺丝拆啊

呃,除了底部固定喇叭和变压器的,都拆完了的,后面那几颗不用拆的,固定小板子的,不是固定在箱体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好像拆过  直接拉出来  因为印象中,电路板到变压器的电线的长度的余量还是够的 ...

尝试了,拉不出来,不敢十大劲,怕断了,从前面的孔看了下,感觉是喇叭链接板子的线子【红黑】不够长导致的,这条线子比较紧,我从前面的孔拍了照片,你看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刚好装进去的,转一转摇一摇拉就出来了。

尝试了的转不动的,你看下7楼,里面的图

楼主:
已经拆出来了,是这个电容壳掉了,不知道壳掉了还能不能工作不?
FR喇叭不响和这个有关吗?

网友D:
先拆喇叭,然后可以观察里面的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拆喇叭,然后可以观察里面的情况。

谢谢,已经拆开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已经拆出来了,是这个电容壳掉了,不知道壳掉了还能不能工作不?
FR喇叭不响和这个有关吗?
...

没用就不装电容了 换了再说

网友D:
都知道有原件坏了,还是换吧,这位自己也安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没用就不装电容了 换了再说

嗯,谢谢,买了25v 470UF的了,等快递到货中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都知道有原件坏了,还是换吧,这位自己也安心。

嗯,等快递倒了,换试试看看再说其它的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已经拆出来了,是这个电容壳掉了,不知道壳掉了还能不能工作不?
FR喇叭不响和这个有关吗?
...

看来是名副其实的低音炮了,炮弹壳子为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来是名副其实的低音炮了,炮弹壳子为证。

还真是,哈哈

楼主:
换了爆了的电容,FR已经正常响了,谢谢楼上所有人心的坛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