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拍摄] 求助,如何把电脑的USB摄像头改成模拟AV输出的

楼主(2020-10-23):
家里有一个USB的摄像头,当初买来给电脑用的,现在电脑上都带这东西了,那么这个摄像头也就没啥用了。

家里只有个门铃,还有一个wince的e路航,还有一个7寸的led电视,都能够接收模拟AV输入的,想把这个USB的头子接到e路航或者电视上

但不知道怎么玩法,不知道能不能改啊,

拆机里面人多,想来这看看哪位有办法能让我改吧改吧能用,改成个可视的

网友A:
不可能,你电脑上用是因为能安装win驱动,而且传输的不是视频信号。

网友B:
淘宝上老王家有个av的摄像头3.5

网友C:
不可以改的,要折腾的话,去附近回收站找那种监控头,那种老的模拟的,拆开改装一下就行了,那个输出就是你需要的信号

网友D:
要看摄像头有没有V信号输出才能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可以改的,要折腾的话,去附近回收站找那种监控头,那种老的模拟的,拆开改装一下就行了,那个输出就是你 ...

家里有一个sony的模拟头,但是功能太多,又没找到控制台(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,就是控制光圈、焦距、黑白、云台啥的那个东西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看摄像头有没有V信号输出才能改

这就不知道了,就是前些年买的那种免驱的那种,带话筒的,但摄像头和话筒都是通过USB接口的那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淘宝上老王家有个av的摄像头3.5

啊。。。是哪家,有没有的地址发来看看,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,你电脑上用是因为能安装win驱动,而且传输的不是视频信号。

所以才说要怎么改呢

网友E:
摄像头里面的主控不一样,去垃圾佬那找个监控头来用就好了

网友F:
去找倒车摄像头,都是视频输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摄像头里面的主控不一样,去垃圾佬那找个监控头来用就好了

前些时候弄了两个,一个是杂牌,一个是sony,杂牌坏的,sony品相不好,但是挺好用,只是没有与之匹配的控制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去找倒车摄像头,都是视频输出的

家里有个电三轮,带倒车影像的,实在不行就只能把三轮上的拆下来了。但是这个三轮的倒车影像上带那个红黄绿的线

网友:
去修汽车那找一个拆掉的倒车摄像头,基本都是模拟信号的。买拆机的就块八角钱。

网友:
模拟摄像机都是cvbs输出的!找个就行!

网友:
早期摄像头是CCD 信号,需要转换成CVBS(AV信号)或USB 的,一般很少有两者都有的。

后来的便宜的都是CMOS的,片上ad,没有模拟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啊。。。是哪家,有没有的地址发来看看,谢谢了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_u=o5aasl09c2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