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拆解数控收音机德仕博RD1780,做工一般/音质很好

楼主(2020-10-23):
新买数控收音机德仕博RD1780,外观做工很好,外放音质可以,声音耐听不烦噪,比德生音质好很多(德生听起太闷)。
拆开看做工很一般很山寨,感觉很像小作坊新招工人焊接,焊点不饱满,电路板原件也比较少,为什么山寨呢,这个收音机电池仓贴的出厂序列号基本上都是一样的,之前原价519元京东旗舰店(不是自菅)买了一个,收到是二手货退了,就和现在这个一样的序列号,而且明说不能开发票。但收音效果很好,比德生PL660强。
我这里离机场30公里,航空波段很清楚。
调频为CD7358模拟高频头,调频中短波为3560DSP(Si4735)处理,FS8308解码。
CS4863数字音频放大,耳机调效声音偏暖,就有点像以前的爱华随磁带身听那种效果。

网友:
俺有这个机器,没舍得拆。看做工,确实值不起大500的价钱,排线居然直接焊接,连接器都不配上。

网友A:
做工真的对不起这个高的价格了

网友B:
现在收音机很难卖了吧,如果是新设计,至少应该上锂电池吧,省空间呀。

网友C:
500多的收音机,敢问中波有台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00多的收音机,敢问中波有台没?

中波台倒是多,短波中波提不起兴趣,我只听调频。对于收音机来说外放音质可以,声音很舒服,听起不心烦,这点比德生好。但这个做工和价格不对等。

网友D:
好吧,总结:山寨做工,音质超越德生。

德生哭晕在厕所

网友E:
这做工,看着真恶心。。。话说那颗7358不用于调频,8308也不用于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吧,总结:山寨做工,音质超越德生。

德生哭晕在厕所

是的,再加一个接收效果高于同价位德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做工,看着真恶心。。。话说那颗7358不用于调频,8308也不用于解码

你说错了,该机调频是用的7358模拟高放后接入DSP,不是纯DSP接收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按道理,一粒发射管就能胜任了。这个为何这样差?是不是发射管衰减厉害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错了,该机调频是用的7358模拟高放后接入DSP,不是纯DSP接收。

是么?我印象中7358调频时是没有电源供应的,你可以测试下

网友:
3560处有屏蔽罩的位置,可以加一个

网友(2021-01-15)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收音机很难卖了吧,如果是新设计,至少应该上锂电池吧,省空间呀。

有升级版,XHDATA D-808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8944

收音电路与RD1860基本相同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32773

网友(2021-04-05):
想买一个,看到这图有点犹豫了~

网友(2022-04-24):
看着不错 就是价格不合适

网友(2023-02-25):
买了两台二手机:R101和R505,R101音质比R505好,R505声音闷,没法入耳

网友(2023-05-25):
引用 网友A:
做工真的对不起这个高的价格了

德生的做工也是烂到底了

网友:
我擦,收音机定价这么虚高,怎么看都不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