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用过最好的鼠标垫。没有之一

楼主(2020-10-23):
看图。19寸的。不用钱。不滑不涩。不飘…………

网友:
太硬冬天冻手

网友A:
那得通上电才能取暖

网友:
这奢侈啊/////////////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得通上电才能取暖

光通上电不行, 还得播放点邪恶的图片才好, 你懂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光通上电不行, 还得播放点邪恶的图片才好, 你懂的

少不了两个小山丘,不然咯手

网友D:
表面材质均匀的毛玻璃做鼠标垫都要考验的鼠标的光学引擎,你这个ibm鼠标的引擎性能应该达不到那个要求。

网友E:
里面的匀光板拿出来,那才是真的好用的鼠标垫

网友F:
一直用铝合金的鼠标垫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一直用铝合金的鼠标垫

会不会有响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表面材质均匀的毛玻璃做鼠标垫都要考验的鼠标的光学引擎,你这个ibm鼠标的引擎性能应该达不到那个要求。 ...

怎么说。不懂。请赐教 。是不是说这样的垫。要好的鼠标?才好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少不了两个小山丘,不然咯手

太坏了、你们 。这个本来是有线的屏。后过不要了。现在后悔死了。4:3的屏也坏了。没屏用了。过几天要去收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里面的匀光板拿出来,那才是真的好用的鼠标垫

哪个导光板?以前用过……太滑。感觉 不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会不会有响声?

没有声音,背面有橡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少不了两个小山丘,不然咯手

要开车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怎么说。不懂。请赐教 。是不是说这样的垫。要好的鼠标?才好用?

首先是光学鼠标引擎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,都是高频次对比拍摄的图像位移,这个原理建立在你的图像有不同特征,简单说你图像如果全部是一样的图像,就像国际象棋格子那样,你在中心往外移动2格,你在6x6的图像里面能不能分辨出来?所以我说表面材质均匀的毛玻璃做鼠标垫是考验鼠标的光学引擎,这个原理也是为什么鼠标对光滑表面的使用更差,像白纸,趋向镜面的表面,或者表面均匀的材质都很差,但是对布面鼠标垫等等表面素材花纹不均的很好,是微观和的形状不均。鼠标光学引擎其实类似雷达波反射,还有投射光造成阴影图像作为对比,所以凹凸形状越规则的越容易出现指针失灵,布垫由于纤维的多样性,造成图像微观图像极端容易对比,所以兼容性非常好。
另一个玻璃鼠标垫在大约十年前是所谓的高端产品,甚至现在某东还有玻璃垫卖,但是当年只有顶端的3080勉强可以使用,激光鼠标全军倒下,最后微软以超高采样率的越野蓝影打赢了一次。自从那次后,鼠标垫就开始发展更多的材质和对引擎的兼容性也有测试。近几年中端鼠标也能很好兼容毛玻璃这种问题,特别国产双飞燕的那个针孔成像鼠标普及低端的兼容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首先是光学鼠标引擎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,都是高频次对比拍摄的图像位移,这个原理建立在你的图像有不同特 ...

噢 噢。但是我哪个真的很好用 准。不飘。是不是屏不均匀》?还是联想这个小老鼠还可以。之前也用过背光板。哪个也很好用。就是光滑的铜板纸就不行,有没有图案都不好用。现在用的M185在木桌面上很好。我在白纸上也一样的不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直用铝合金的鼠标垫

大冬天的不要太凉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噢 噢。但是我哪个真的很好用 准。不飘。是不是屏不均匀》?还是联想这个小老鼠还可以。之前也用过背光板 ...

只要好用就好,有时候某些鼠标有神奇效果,不过我几年前买过m185使用过,感觉鼠标不平衡,所以送人了,可能个人使用习惯不同。

网友:
挺好,没事的时候还可以画画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