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大家来看看,为啥t12一直加热,温度较高

楼主(2020-10-23):
自己参考飞菜鸟的原理图,用分立元件做的洞洞板,用78l05做lm393的稳压电源,用6.8v 的稳压二极管为nmos 自举电路的供压和lm393 的7脚输出提供电压,用电脑主板上拆的p0903bgl n mos管(25v 50a )。b10k电位器调到最低,t12还是很热,感觉超过350度,led等一直亮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有谁知道什么原因么?

网友:
楼主完全可以一步步测量各个关键点(两级比较器的正负输入端相对的电压、两比较级输出端的电压、mos管G极的电压)的电压,就能弄清楚为什么不翻转了。

网友:
如果不能恒温,肯定是你实物有错。如果只是最低温度太高,改下元件参数就行,别人也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楼上的都是正解。另外,通电时,MOS管发热吗? 你这图中MOS 管的下拉电阻R7 阻值太小,已经严重拉低了开启电压,应该用50K 以上。

网友:
电路似乎有问题,你的参考图发来看看或者mos管接反了

网友:
以前用358芯片做过几个,都正常的……

网友:
T12接反了也会高烧

网友:
你的7805接反了

楼主:
我实际上用的是78l05,实际洞洞板没有接返,上19v电源,发现78l05输出电压太高,有18v,我换了一个新的还是t12过热

楼主:
我把原理图的错误改了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