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双速手钻 钻头不动是啥情况

楼主(2020-10-23):
撸的18元手钻,刚想松个螺丝玩玩。才钻了2圈,夹头就不动了。就齿轮箱里面自己空转。

用手就能把夹头抓停让空转。 把扭力从1调到12,再调到那个钻孔档好像还是空转。

最后好像是调成正转,才恢复正常。再调反转也不打滑了。

网友:
18块的 东西,要啥自行车,能多用一次就是赚到了。

网友:
拆开看看就知道了,要么齿裂,要么不会用,再怎么推测这东西还是得拆了才能验证

网友A:
是不是双速的。我的双速也这样过,是低速档和高速档的拨片,没拨到位,到位就正常了

网友:
双速的高低速开关没拔到位也可能造成空转

网友B:
应该是变档环没有拨到位所致,假如是齿轮碎裂的话切换转向不大可能恢复正常。这也是双速的弊端,单速款反倒没有这个问题,拨环不到位容易使齿轮、齿圈咬合不好,强行开机还可能导致变档失败甚至损坏变速箱部件,以后使用时应该注意。

网友:
18元双速,还是三欧夹头,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就是外壳没有包胶,要是配上米霍克的包胶外壳就完美了

网友:
也碰到过,3楼是正解。

网友:
退10块,可以了。拆机研究一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双速的。我的双速也这样过,是低速档和高速档的拨片,没拨到位,到位就正常了 ...

嗯,应该是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变档环没有拨到位所致,假如是齿轮碎裂的话切换转向不大可能恢复正常。这也是双速的弊端,单速款反倒 ...

谢谢 你说的有道理。感觉这种价格的手钻,双速也没啥大意义。

网友:
双速意义非常大,钻孔效率比单速高了很多

网友:
你们这样讨论是要引诱我买

网友:
扭力调得高一点。便宜货出厂品控很差,扭矩环少拧一圈都是有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