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求助:噪声测试仪烧稳压二级管!

楼主(2020-10-23):
    朋友的一台噪声测试仪拿来让看看:故障:更换电池后电池发烫!拆机未见异常!跑了一下电路发现稳压二极管D3击穿!拆除后短路解除!用维修电源5√供电显示正常了!电压不敢再往上调了;怕烧液晶屏!原9V供电!找了个5.1√稳压管换上!9V电池供电开机秒烧稳压二级管!没有思路特来求助!

楼主:
   难道稳压二极管不是5.1V?(我是用5.1V0.5w的代换的)!

网友A:
如果是并联在电源两端,则是防反接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并联在电源两端,则是防反接二极管

谢谢您的指点!请烦看一下最后一张图.实物是啥?另:液晶屏供点随电压升高变黑。感觉屏供点应该是5∨左右。

网友B:
测试什么噪声的测试仪? 看上去挺复杂

网友C:
黑色的环是1N4148,稳压管的环是蓝色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试什么噪声的测试仪? 看上去挺复杂

测试空压机噪音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黑色的环是1N4148,稳压管的环是蓝色的吧

谢谢指点!难道是二极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