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真相来了,群友们,关于机械键盘德国樱桃轴。

楼主(2020-10-23):
上次拆机樱桃老黑轴,我非常喜欢。最近又入了红轴,更是喜欢。然后,今天帮一个本城的网友修一把罗技G610键盘。
500块的售价的。
发现新老樱桃轴真不同。

前几次我说老樱桃轴非常好。少数坛友很生气,说才用一两年就坏了。哈哈,其实是你们自己没看清,我说的是老轴好。新的不行。自己不看清就使劲喷我。
现在附上新老对比
左边为老的,弹簧左边那个为新的。

对比,新轴没有镀金层了。铜片和弹簧都没有。并且换了代工厂。
有的会有弹簧沙沙音。
新樱桃和国内的佳达隆之比,可能强不了太多了
但是,老轴确实香。又便宜。左边为快8年的老轴,右边为一年多的新轴,
仔细看可以看到老轴铜片和弹簧颜色为金色。新的就是普通铜色

关于购买,大家会玩的可以找老樱桃3800上折轴,3800上的肯定是老轴。
新的话,和国产佳达隆区别并不大了。如果买新的,建议直接买佳达隆的就好了。还便宜,新樱桃有点太一般了

网友A:
说实话我个人最习惯光轴。。寿命还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实话我个人最习惯光轴。。寿命还长。。。

光轴是好东西,可惜被便宜的网吧键盘做差了

网友:
德国轴还是不错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光轴是好东西,可惜被便宜的网吧键盘做差了

我觉得薄膜键盘设计成反射式光耦也不错,可以自己换不同软硬薄膜,无需一个一个换键轴元器件,光耦部分和电路板可以用三防漆防溅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薄膜键盘设计成反射式光耦也不错,可以自己换不同软硬薄膜,无需一个一个换键轴元器件,光耦部分和 ...

听上去不错

网友C:
我觉得,只有中国人才去修这些键盘轴,不过是一个键盘而已,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封神了。都是人心闹的。

然后商家才会投其所好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,只有中国人才去修这些键盘轴,不过是一个键盘而已,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封神了。都是人心闹的。

然后 ...

所有玩机械键盘的必玩轴
国外也一样的,外国人也有玩中国轴的

网友:
德国轴还是不错的,廉颇老矣。新出的没那么漂亮

网友:
机械轴简直操碎了芯,30收来的网吧光轴,原青轴手感改了线性,效果杠杠的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