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使用XL4016制作数控电源2-实现原理

楼主(2020-10-23):
鼓捣的数控电源第二章,比较器实现数控调压
第一章使用Xl4016+DAC实现调节,是通过纯模拟的方式实现的,具体请参照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5354
此方法的优点是元器件少,缺点是只能恒压,不能恒流,改变电压时,变化较慢。
进入正题,本帖是科普帖,大神请直接路过即可
进入主题之前先补个课,下图是比较器的电路符号,说白了也就是运放开路工作的一种模式就叫比较器

上图中V+表示运放的工作电源VCC,V-表示GND(为便于理解的简化说法),这是运放工作的必要条件,VA为同向输入端,VB为反向输入端,VOUT为输出,作为比较器,满足一下逻辑关系:
VA>VB,输出为高电平
VA<VB,输出为低电平
记住以上两条法则就行,当然详细的比较器不止这么简单,为了便于理解,特意简化成这样

上图是xl4016官方的PDF上截下来的,下面着重分析这个功能框图
从最左边起,碰到第一个EA比较器,也就是将反馈回来的电压与基准电压1.25V做比较,低于基准电压,则EA运放输出高电平,反之输出低电平
COMP也是一个比较器,此处是和锯齿波来比较,比较之后,将输出信号用了控制后面的mos管驱动电路来实现通断,右上角的COMP1和COMP2比较器个人理解应该用来限制最大电流用的。
整个4016可以理解成一个受控制的开关即可,开关的输入5脚Vin,输出3脚SW,控制脚FB
接下来再说下back电路,具体描述如下图,图片是抄来的,位置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FkXx6PBJpNfEEwhD_HczjA

现在回头再来看下4016的典型应用图

你会发现其实4016就是一个开关,通过开关不断输出,给电容和电感充电,举个栗子,4016就是个舀水的盆,电容电感就像个大水缸,通过4016不停的将河里的水舀到大水缸里,然后其他人再从大水缸里取水,免得从河里取水被冲跑或者在河边被湿鞋。
电阻R1和R2构成的分压电路就像是水位标尺,水位高的时候通知舀水的人,休息会,水缸里水位低了,再通知赶紧舀水,补充水缸。

不喜欢画图,又从网上down了一张图来说明,增加一个外部比较器,比较器的作用就是对比外面输出电压和DAC电压, 上图J4端子是DAC电压,通过单片机来设定0-5V输出,若4016输出电压高于DAC,则外部比较器输出高电平,加到内部EA比较器,高于1.25V基准电压,4016关断,停止输出。反之则开启输出。这样,就可以实现数控调节了。
以上可以实现数控恒压/调压,数控恒流下次再讲吧,下班时间到了。

网友:
坐等恒流,恒流

网友:
我也坐等恒流,恒流。

网友A:
不错,这讲道的是恒压原理,恒流因该是要采样电阻根据电流大小形成压差U1,同一个要设定的电流对应的U2 对比控制到FB并且到达恒流状态是完全控制FB,恒压休息等待退出恒流模式立即工作在恒压模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这讲道的是恒压原理,恒流因该是要采样电阻根据电流大小形成压差U1,同一个要设定的电流对应的U2 对 ...

感谢分享,共同交流!

网友:
不过有个问题,这个方案电压输出不能低于fb电压吧?

网友:
坐等恒流,学习数控电源

网友:
给个图你参考一下

网友:
基本零基础的,小板凳已经搬过来了。

感谢解释,很通俗。

网友(2021-03-31):
这些开关方式调节输出电压都类似。

网友(2021-10-23):
期待楼主恒流讲解

网友(2023-03-21):
LM358,不都是这么搞啊?

网友(2023-11-15):
学习了,介绍的真详细

网友:
有没有通过4016自身反馈调节功能实现恒流的方法?把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分压,输出电流通过电阻检流并放大,得到两个电压,用一个选择器电路把里面较大的那个电压输出到4016FB脚,这样,就是4016自己调节电流了

网友(2024-03-01):
白白损失55加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