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抢个早摊,看到根德 电子管多波段立体声收音机

楼主(2020-10-23):
   经过一个专收修收音机的档口看到的,他已拆开,我就摸了一下,他就制止了。大家就看看吧。我觉得只是 模拟立体声的。

楼主:
贴个网上的图

网友A:
楼主啥手机啊,这么烂的水平,好东西都看坏了。

网友B:
电子管收音机还能用的比较少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子管收音机还能用的比较少吧?

对,所以铺主跟机主说,修也可以,代卖也可以,倾向于卖。问价,说很贵,到没说具体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啥手机啊,这么烂的水平,好东西都看坏了。

座机拍的

网友C:
多波段,是很贵,看输出变压器就知道是单声道,双声道的了,一个机箱里装俩啦叭,单声道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所以铺主跟机主说,修也可以,代卖也可以,倾向于卖。问价,说很贵,到没说具体数。 ...

买来自己修

网友D:
北京那的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也是,瓦斯打火机和旧充电宝等都不让摸,摸了就得买。还是工地附近和出北京的河北跳蚤市场不错,只是长距离骑行有点累,因为买不起汽车摩托,不敢考驾照害怕电子眼。父亲爷爷家那有一台也是类似楼主电子管收音机,后来卖废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波段,是很贵,看输出变压器就知道是单声道,双声道的了,一个机箱里装俩啦叭,单声道的。 ...

错了,是4喇叭,正面面板装两个椭圆的,两个侧板再各装一个小椭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北京那的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也是,瓦斯打火机和旧充电宝等都不让摸,摸了就得买。还是工地附近和出 ...

分门别类 卖东西的、外地人、老头的 这几类摊主都这样,眼紧。反倒大杂烩、卖一两块垃圾破烂货的,随便翻。问价,就更加要小心。

网友:
修理和后期维护成本很高了,不建议买2手老收音机了,除非你是维修大师傅了

网友:
只能怀旧 没有使用意义

网友:
电子管收音机居然带了四个喇叭,原来是有调频波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错了,是4喇叭,正面面板装两个椭圆的,两个侧板再各装一个小椭圆的。

就是这样,立体效果也不明显。

网友:
情怀产品,用来折腾,用来玩,可以。拿来用?不如买个山上的有IC的

网友:
第一个太模糊,看不出是不是立体声,但可以看到双声道标志,第二个(网图)就肯定是立体声的了,面板有标注STEREO,也有双声道标志

网友:
调频立体声,这个得几千了,就那块度板都得千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