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个机器,大家猜干嘛用的,帖子最后有说明。

楼主(2020-10-23):
买个关子先,这个机器不太常用,倒不是贵,是用它的地方比较少。
这个是核心的零件,大家玩下找茬,看看到底哪里坏了。

这个132空压机的星轮体,星轮的压缩机,这个市场上比较少,技术不太成熟,现在基本停产了,
说这个少是这么大的空压机本来用的就少,星轮的更少了。
有一张图片,是星轮体的密封材料坏了,就是这台机器的问题,领导去上海取配件了,估计晚上就修好了,留下这个当陀螺玩吧,

网友:
第一次见,倒像个电机风扇。

网友:
像是飞溅润滑系统的零件,有动平衡打孔减重转速不低。

网友:
还以为是切肉的

网友A:
好大的陀螺,可以用一辈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大的陀螺,可以用一辈子。

停下来砸脚丫子怪疼的

网友B:
你那种没有见过,螺杆的见的多

网友:
楼主这是单螺杆的空压机上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那种没有见过,螺杆的见的多

我这个是单螺杆机的。你这机房够大的,估计单独的一个变压器吧,这么多空压机。1000匹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那种没有见过,螺杆的见的多

富贵单位,这么多阿特拉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是单螺杆机的。你这机房够大的,估计单独的一个变压器吧,这么多空压机。1000匹了吧 ...

两台1600kVA的变压器,装了20台阿特拉斯的G250W 空压机,两台变压器也就带的起8台而已,干燥机电流也有50A左右,有8台4主4备,开工两年多,都在赔钱,没有换过机油三滤 ,而且冷切塔装的很烂现在正常工作只有一半而已,我进来前听说烧了一台电机  还有一台轴承出了问题 ,过来测试另外两台震动大,换这电机用了一下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台1600kVA的变压器,装了20台阿特拉斯的G250W 空压机,两台变压器也就带的起8台而已,干燥机电流也有50 ...

这配置,你们那投资至少中八位数了吧

网友:
打理的也是牛人。

网友:
看第一眼吓了一跳,格德米斯的战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