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DIY工频变压器版双工位JBC245焊台---之废物利用

楼主(2020-10-23):
    手里的杂物太多了,特别是大工频变压器有好几个,几十斤重。这些东西放着吧,占地方,不知道什么年头能派上用场。卖废品吧,又不值钱。于是打算利用这个朋友送的变压器做一个JBC焊台。话说我还没有变压器版本的JBC焊台,想起来就有些小激动!

    9V+24V输出的变压器。9V绕组很细,24V绕组很粗。初级电阻10欧姆,猜测功率200W左右。因为我家紧挨变压器,常年电压240V以上,所以24V实际输出超过26V了。本来打算把电压改到40V左右,整流滤波为直流56V,做个JBC470焊台(48V,300W相当猛)。所以变压器就拆了,打算多绕几圈!

    结果线太硬了,不拆硅钢片,只从缝隙里绕难度太大,遂放弃。改为拆线圈,降低电压到21.5V左右,然后倍压整流不也能提高电压吗?结果研究发现,倍压整流只能轻载,无法带动大负载!!!悲剧啊,变压器我都拆了!!!!!于是乎,放弃JBC470方案,改为双工位JBC245焊台(只需要直流24V)方案。

    外壳也得废物利用。联想主机上拆下来的ATX电源,大小正好,刚刚装得下这个变压器。

    做工不错,因为一个电容怀孕造成电脑偶尔死机,才换下来的。另外这老电源功率也太小了,做工再好用处也不大。

    这是前几年买二手变压器,买家送的的大滤波电容,63V,4700uF。是日本的缝纫机上用的,年龄不是比我大就是和我差不多!!!看这巨大的体积和不大的容量就知道年头了。现在同样容量和耐压的电容,体积怕不过1/4吧???但是这电容做工特别好,没舍得扔。另外还有2个3300uF,因为有一个碰瘪了,就送人了。

    ATX的电源插座不拆,继续利用。

    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最难的就是摆放和打孔,因为外壳空间不大,必须合理安排每个部件的位置才装的进去。另外安装顺序也得想好,错了后边的部件就被前边的挡住了。

    找了个最大电流的整流桥,装在插座下边,利用外壳散热。毕竟2个JBC245同时工作,峰值电流能超过15A。这整流桥也是朋友送的。

    准备2块T12-JBC兼容的焊台控制板,装好面板。

    因为是实验板,所以元件是手焊的。当二手卖不值钱,还不如自己用上呢,再次废物利用。

    最难的就是打孔,看着简单,实则费事。整个外壳打了十几个孔。2个控制器上下并排放置。

    中间省略1000字。总之经过漫长的排列组合,打磨打孔,焊接,总算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去了。

    巨大的变压器几乎沾满了横向空间,巨大的电容几乎沾满了高度空间!

    装了个3A保险丝,万一输出短路,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不是闹着玩的。

    塞得满满当当,有种成就感!

    总感觉是在做功放!虽然我也没做过功放。

    很喜欢这种分量十足的感觉,开关电源的太轻了!

    背面,左侧2个橙色的香蕉插座是焊台休眠座接口!

    背面打孔费老劲了,主要是孔需要从正面定位。4个脚垫是特意买的,12块钱买了200个脚垫,罪过,破费了!对了,螺丝大多也是用的二手的。

    几天过去了,终于做好了。开关放在了控制器右侧,只有1个开关,2个焊台同时开关。上边用的JBC245发热芯,下边用的T12发热芯。当然随意切换,都用JBC或者都用T12也行。

    经过测试,2个焊台都接JBC245,同时满功率加热,变压器输入功率300W多,直流输出电压19V左右;只有1个JBC245满功率加热,直流输出22V左右。升温挺快的,冷开机,4.5秒JBC245就到达350度了!效果很满意!!!!

    2个可调电源,1个二合一焊台合影!!!

    我的2台锂电池版JBC焊台终于可以下岗了!!!

    下边是2个普通烙铁架,当做焊台的休眠座!

    全贴完!欢迎坛友指教。

网友A:
开关弄个圆的,刚好可以将左边的孔洞堵住,又漂亮。。
然那下岗的怎么卖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弄个圆的,刚好可以将左边的孔洞堵住,又漂亮。。
然那下岗的怎么卖? ...

洞太大了,不好堵。

网友:
同问下岗的怎么卖?

网友:
排队等送下岗货。。

网友B:
那个小电源是个好东西,办公娱乐机功率足够了,小机箱也不拥挤

网友:
这个需要电的

网友:
手艺工整。是时候开发交流驱动的控制板了

网友C:
有一个进口环形变压器,输入220V,输出220V跟一个21V的电源,做工很不错,也想做个隔离的T12,有时候需要焊接好点的东西比较放心,楼主的 控制板在哪里买的,看的不错,可以兼容JBC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一个进口环形变压器,输入220V,输出220V跟一个21V的电源,做工很不错,也想做个隔离的T12,有时候需 ...

淘宝搜索jbc控制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个小电源是个好东西,办公娱乐机功率足够了,小机箱也不拥挤

可惜没有小机箱,这电源也只能卖废品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惜没有小机箱,这电源也只能卖废品了

可惜了 大机箱也可以装这种短体atx电源

网友D:
jbc直流加热,是把他当电阻直接加热的吗?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折腾的很有成就感 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jbc直流加热,是把他当电阻直接加热的吗?

是的 字数补丁补丁

网友(2020-12-08):
比成品机还有科技感

网友(2021-01-25):
求下岗的机器

网友(2021-03-19):
我也想用工频变压器改个JBC245,交流输出你取多少V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