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废品站收了一个没复位键的奇怪光猫 带USB

楼主(2020-10-23):
外壳没复位孔 想拆机找复位按键没找到
web管理界面也没有关于USB的设置
网页登录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
但是不会玩 选项太少了 本来想收来接移动硬盘当NAS用的 结果不会玩 5元一个收的

背面叫console口的接口是干啥的 能不能调出更多选项 然后有更多玩法那
型号烽火AN5006-04

网友:
用这个还不如 优酷路由宝 加老毛子固件加可道云加U盘呢

楼主:
这个web界面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不过更多功能要用console口接console线 估计下一步玩法就要准备console线了

网友A:
console是专门配置这个设备用的接口,运营商级设备基本都有这个口,命令行形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nsole是专门配置这个设备用的接口,运营商级设备基本都有这个口,命令行形式 ...

这东西能不能设置成可以在局域网里可以用FTP访问插在USB接口上的U盘或移动硬盘

网友B:
烽火的admin/admin应该不是最高权限,我记得有个fiberhome/fiberhomehg2x0还是啥的账号还是最高权限的,撸主多搜索试试看,我不确定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烽火的admin/admin应该不是最高权限,我记得有个fiberhome/fiberhomehg2x0还是啥的账号还是最高权限的,撸主 ...

你说的账号是工程模式 在烽火小光猫(不带console口)可以随便操作 但是这个大号光猫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烽火的admin/admin应该不是最高权限,我记得有个fiberhome/fiberhomehg2x0还是啥的账号还是最高权限的,撸主 ...

fiberhome/fiberhomehg2x0这个好像只能适用于Broadcom方案的烽火猫 我这个an5006已经拆机看了 不是博通的

楼主:
有人知道这个console线的接线定义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iberhome/fiberhomehg2x0这个好像只能适用于Broadcom方案的烽火猫 我这个an5006已经拆机看了 不是博通的 ...

那就不清楚了...

网友C:
PON MAC是3715,这个公司最后倒是被博通收购了。这个都12年以前的东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ON MAC是3715,这个公司最后倒是被博通收购了。这个都12年以前的东西了

这东西能不能改接U盘的NAS网络存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东西能不能改接U盘的NAS网络存储

USB2.0,速度感人,2010年的硬件;再者,这种芯片一般都没有开DLNA之类。

网友:
家里的老光猫,去年亲手扔进了垃圾箱。 就是这个型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USB2.0,速度感人,2010年的硬件;再者,这种芯片一般都没有开DLNA之类。

这光猫能不能刷openwrt?

网友D:
居然还有个光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居然还有个光口

光猫肯定有光口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东西能不能设置成可以在局域网里可以用FTP访问插在USB接口上的U盘或移动硬盘 ...

这种设备的USB估计一般都是用来升级固件或者本地备份之类用的吧,用来做NAS,我估计基本上是想多了

网友:
epon似乎已经没了,全是gpon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