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联想一体机AIO 700-24AGR

楼主(2020-10-23):
淘了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AIO 700-24AGR,各方面都很好,最近了一个固态硬盘,各种工具测试接口是sata2,而固态是sata3,读写测试也是sata2的速度,上联想官网根据编号查询是支持sata3,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不能解决(更换硬盘/光驱接口、换sata线、升级主板bios、win7/win10),郁闷,不知问题出在哪儿,难道主板不支持吗(北桥AMD K15、南桥A78,查看参数是支持的),论坛能人多,特来求助。
补充,固态硬盘在其他电脑上连续读写可达500MB左右,在此机上只能达到250M左右,实际上就是SATA2的速度。

网友:
升级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不影响的啦,用就行啦,比机械的快多了

网友:
美帝良心想的这类产品不是所有口都是sata3的,比如光驱就是sata2,升级得考虑考虑

网友:
早期的南桥不成熟,虽然说支持sata3,实际速度仍然是sata2,例如华硕的m5a88系列主板

网友:
sata2和sata3区别不大,速度上有区别,开机一样快吧,实际用感觉不到,升级什么都不行,先天条件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