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一颗860K欧电阻引发的电源故障

楼主(2020-10-23):
方正小主机不启动,,,电源坏了,,小机箱配的小小电源,,只好试着修修看能不能好,,

楼主:
上图,方正机箱小巧可爱,

网友:
这大电容是怀孕了吗

楼主:
目测小电源一个大电容有点鼓,并在电容上的一颗电阻爆了,

网友:
有幸能在直播里面插一脚

楼主:
鼓的大电容有点失容,应该不影响,电阻断了,红包大电容烤黑了也没事,实在找不到这电阻,在一小电源中找到二个330k欧,串了后也只有680k欧,只能这样了,装上后能点亮原电脑

网友:
分压电阻烧了,换电容呗

网友:
电阻:我尽力了

楼主:
鼓的电容550U法,,,好的是586U法,,,只是一个电阻爆了

网友A:
一看机箱就知道是10多年前的老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看机箱就知道是10多年前的老货了

2011年3月,系统是2012年5月7日,,40元回收的,,看中这箱子,好新,膜还在,配置是E6700+ECS-G41+2G三星+500G希捷HDD(3409小时)

楼主:
拆,焊用的是苹果白光,华秋焊丝,T12用WB2头真是好用,大焊点也顺溜,有了皮小虾,就能测些小元件好坏了

网友B:
焊台闪闪发亮,是时候动动手了,不然饿死苹果白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焊台闪闪发亮,是时候动动手了,不然饿死苹果白光

好久好久没动这个苹果白光了,,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折腾万岁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想起来了我吃灰多年的白菜白光,某宝入的成品 ,当年看坛里有洋垃圾烙铁头 想留几个备用呢 结果到现在随机的那个都没用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拆,焊用的是苹果白光,华秋焊丝,T12用WB2头真是好用,大焊点也顺溜,有了皮小虾,就能测些小元件好坏了
...

焊台真心不错,支持t12

网友:
会修才是关键

网友:
换个L5420还能用一下

网友(2023-01-11):
换我直接换了,折腾不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