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表] 炬为的ud18 只显示电压,电流显示0

楼主(2020-10-23):
去年7月份领券上的车,现在居然只显示电压了。成了一个电压表。
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,搞得现在电压也不准了

打开看也没见到什么元件有烧掉的痕迹,
就是电流始终为0,不知道电流是怎么采样的,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?

楼主:
48
上的车

网友A:
同样的问题 进后台恢复一下试试 我的恢复完 正常了

网友:
这种其实连商品都算不上,diy的玩具级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样的问题 进后台恢复一下试试 我的恢复完 正常了

恢得出厂试过了,无效

网友:
USB进USB出试一下

楼主:
试了,颠来倒去的都试了一遍,无效,看来只能作为一个转换头用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了,颠来倒去的都试了一遍,无效,看来只能作为一个转换头用了

刚想买个,看你这个情况有点打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