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松下原装110V电饭煲-SR-HG101时间无显示换电池

楼主(2020-10-23):
用多年了,时间无显示了,不能预约煮饭,很不方便,咬咬牙拆了换电池,先拆开底部四个螺丝,把底盖起出来,线圈盘周边四个螺丝,显示屏架子四个螺丝全取出来后,整个煲胆和显示架向下慢慢的取出来,电子在显示屏底下,焊出来,给电子两个脚接了两条线接好3V电子装机壳时放在角落空位处,方便下次跟换只需拆底盖就好,这款电饭煲设计紧凑,拆要小心啦。

网友:
就不能加点标点符号

网友:
07年的老货了,原装松下的东西质量没的说。

网友:
还有小风扇散热,这个设计真心不错了

网友:
还是有N开头的松下。我以为全改为P呢。
广东叫′乐声′,我家还用N冰箱。

网友A:
風扇不啟動可能是什麼原因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風扇不啟動可能是什麼原因呢

一按炊饭键,风扇就转了,估计风扇不带温控开启,查电压有没到风扇。

网友:
小日本产品, 淘汰了东西还没有坏。国产的东西没淘汰已经坏了。

网友B:
其实不要看不起国产的,看看我家的美的电饭锅感觉做工就比松下的好。内胆也特别厚实,上下都有温度检测,美的自己的芯片。

网友:
楼主买的是洋垃圾饭锅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不要看不起国产的,看看我家的美的电饭锅感觉做工就比松下的好。内胆也特别厚实,上下都有温度检测,美 ...

先不说你这线圈是铝的,就上面的电容等零件用的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品牌的,至于那芯片是美的找芯片厂家定制并打自己的LOGO的。做工的话只能说你这美的还过得去。

网友:
电饭煲除了飞利浦松下,像美的三角之类的都用不了几年,不是发热盘旁边的金属机身锈没了就是温控傻了。。。松下也锈,但能锈着用十几年,不知道这个是有意的还是冶金工艺不行,反正是不行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先不说你这线圈是铝的,就上面的电容等零件用的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品牌的,至于那芯片是美的找芯片厂家定制 ...

的确,洋品牌就是冒个烟花都要好看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的确,洋品牌就是冒个烟花都要好看些

用实物说话,下图是一台松下400元价位的普通电饭煲,这还不是IH的那种,看看零件用料吧!不明白不要紧,如果是明白还装的那就很“控哥”了
(图片是借用一位坛友的拆机图)

楼主:
国产家电零件引脚没铜这个就让人很头疼,用个几年,里面的电阻电容什么的引脚都生锈。

网友:
还得说人家日本的东西好!你看看这做工用料!而且弄玄米,还有登芽玄米,功能多全呀!不服不行哇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不要看不起国产的,看看我家的美的电饭锅感觉做工就比松下的好。内胆也特别厚实,上下都有温度检测,美 ...

美的自己的芯片?那是三洋的芯片

网友(2022-02-07):
家里的 SR-JHG18 刚刚没有了显示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这款所用的电池?买回来再换。 日本的东西质量倒是不错 但是这内置电池真的不方便。

网友:
已经换好了 哈哈 电池只花了几块钱,边拆边了解,不到一个小时弄完。楼主这个教程没有做完,其实后面拆那个白色的框 焊接电池才是最难的,自己想办法用长柄镊子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