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显卡760疑问

楼主(2020-10-23):
换了个电源,上鲁大娘看看,结果~~~~~~~~~~!
什么硬件都没动过,有点神奇

网友:
不然怎么叫“娱乐大师”呢?这玩意就图个乐,稍微懂电脑的人测显卡一般用3D MARK,GPU-Z,甜甜圈这类的具有专业性的软件,测CPU一般用国际象棋,CPU-Z,Cinebench R15这类的软件。鲁大师?那玩意除了娱乐之外还有就是流氓软件之一。

网友:
娱乐大师嘛 应该的

网友:
原来电源供电不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