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徽农汽车电瓶充电器Hn-12V/24V

楼主(2020-10-23):
50元购得 12v10a 6a 3a 可选择充电

网友:
这种带液晶屏才算是智能充电器了,还可以自由调节充电电流太爽了

网友A:
谢谢分享!在普通充电器的基础上加了一块单片机+显示板。能告诉U2、U3具体型号吗?

网友B:
有个8ah的小电瓶 貌似是拉杆箱里用的 配的15v充电头 直接充是不是有点不科学呐,单独买个楼主这样的又太浪费。小电瓶其实也不知道拿来干啥

网友:
这个充满会停止吗   50那里上车

网友C:
电压是自动的,不错。充满会自己停电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个8ah的小电瓶 貌似是拉杆箱里用的 配的15v充电头 直接充是不是有点不科学呐,单独买个楼主这样的又太浪 ...

这种廉价方案也没什么错。12V电瓶充满时电压为14.4V,考虑到内阻,配15V1A左右的充电器傻充也未尝不可。不放心的话再串上一个6.2Ω左右3W的电阻让它慢慢充好了,不拔插座也没什么关系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电压是自动的,不错。充满会自己停电不

没看到继电器,断交流是不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继电器,断交流是不会的。

是会检测空载切断输出。交流不会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!在普通充电器的基础上加了一块单片机+显示板。能告诉U2、U3具体型号吗? ...

有时间再拆下

网友:
楼主分享一下怎么用50元买的,我也想入手一个

网友(2022-07-20):
U3是TM1621D

网友(2022-11-05):
谢谢分享,能否补一下线路板清晰图片,我有一板子缺一块,想参照一下,

网友:
充电瓶电流小点,多充一会,还行。

网友:
看样子还不错

网友:
做工看着还不错。

网友:
这个价格超值啊,不知什么渠道购买的。

网友D:
恳请有条件的坛友能否补一下线路板清晰图片,我有一板子缺一块,想参照一下,谢谢

网友:
这类产品有比较正规的大牌么?

网友(2024-01-28):
引用 网友D:
恳请有条件的坛友能否补一下线路板清晰图片,我有一板子缺一块,想参照一下,谢谢 ...

我有这个,你要哪一部分啊,比如楼主第三个图中的哪一部分?左上,左下,右上,右下,还是中间

U2涂抹了,无参数;U3是TM1621D  1802BB1457W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