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【求助】2258XT开卡问题

楼主(2020-10-23):
拆机4片海力士128G的颗粒,编号为:H27Q1T8QEM6R  查了一下支持58XT的主控板,于是淘宝下单了一块,收到货后先是在焊盘的F1位置贴了一片去开卡,过程很顺利

然后接着贴反面F2的位置,重新接上电脑查看CE,发现CH1和2的CE全部满了。。。不知道是不是跳线的问题,主控板子我也一起贴上来,让大佬帮忙看看

网友A:
两片是不是应该先贴F1,F9位呀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片是不是应该先贴F1,F9位呀!!!

啊?是吗   不是优先贴数字最小的吗  我先把F2贴到F9试试

网友:
改完了跳线不行再说

楼主:
按照2楼大佬说的  我把F2焊下来,贴F9上 CE识别正常并且成功开卡,还有个问题,假如想接着贴第三个、第四个颗粒的话,还剩下F9和F10  应该先贴在哪一个焊盘上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