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教] 简单看看 电气装配实训台XK-SX5A

楼主(2020-10-23):
实训台 学校用的

面板 空开 保险座 电压表 接线孔开关指示灯什么的

提供交直流两种24v电压

注意

实验板 主要有接触器 热继电器 空气开关

因为是电气实验所以要有绝缘以保证安全
桌面上的绝缘桌垫连地面也是绝缘的

背面 各种接线

开关电源板

空气开关 固定的挺结实的

有两个开关电源板 输出直流电合给一些指示灯提供电源

细节

交流接触器和提供交流电的控制变压器

end

网友:
看内部做工还挺规矩的

网友A:
强电试验台,过去接触都是弱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强电试验台,过去接触都是弱电的

这样说也是,曾经的电动助力自行车小于36伏弱电设计安全,到了电摩时代变成高于36伏强电,而且控制器没有隔离电源供电设计,甚至采用两级LDO降压给单片机供电,再到新国标电动车不能大于48伏,但还是超过36伏。楼主的实训设备为了让学生懂得强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