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关于手机拍照微距模式,好像没有微距的镜头

楼主(2020-10-23):
拆机 拍照上传比较方便,但是我看了一下,有的手机根本没有微距模式。有的手机即使有微距模式。小于4厘米就不能对焦了。现在的很多手机都是多个摄像头,但好像没有微距的镜头。如果你知道这方面知识,给我推荐一下。

网友:
因为手机不能调焦啊,只能加个不同焦距的摄像头专门拍微距使用,红米k30都有微距模式

网友:
只知道华为荣耀20普通版有一颗微距小镜头,但是4厘米固定对焦,像素只有主摄4分之1,只能自带拍照软件,其它安装的拍照软件只支持主摄。建议买16到12毫米监控小镜头对接手机主摄,或者望远镜拆的一些透镜,配合小胶合透镜物镜,手机自动对焦距离能变短一些适合楼主需求,放大镜也可以只是色散比胶合透镜明显。

网友:
一般3颗镜头的手机就有微距模式了
如果带有光学变焦的手机,可以调到2倍变焦,就相当于微距模式了,前提是手不要抖。

网友:
第一种方法:用一亿像素的主设,稍微远一点拍放大看。
第二种办法:用5x潜望式光学变焦镜头,拿到60cm左右的最近对焦点拍。

网友:
xiaomi cc9pro 支持,像素不高,鸡肋

楼主:
我总结一下,不知有没有说对。
1 手机一般镜头是固定也不能变焦,同时没有专用微距镜头
2 一些能能拍微距的,我估计是软件处理,相当于拍了一图,然后截图放大。
3 拿光学相机来说吧,即使能变焦,但有的没有微距焦段。现在手机变焦镜头多为 原远拉近服务呀。

网友(2020-12-04):
这个很简单,找个放大镜放镜头前面就可以微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