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xio] MK8115 这个可以开么 2个孔是短接点么

楼主(2020-10-23):
MK8115 这个可以开么
    故障 丢失固件 认盘4M      Z主控MK8115     这个开卡 用什么转接卡可以识别啊  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可开,JM20329。能认4M应该就识别了

网友A:
认4m就对了,20329可开,小唐说576 578也可以
现在网上就L06b的工具,B0K的工具我也摸到过,但是我能力有限或者是工具不正常开不出来
有条件的话开之前最好用安国清空一下,不然容易报错,

网友B:
用jm转换卡,短接最左边的上下两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jm转换卡,短接最左边的上下两点

3.3和gnd短接?这是什么骚操作?

网友:
JM20329转接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jm转换卡,短接最左边的上下两点

谢谢  我去试试

楼主:
谢谢。我去找找看,估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认4m就对了,20329可开,小唐说576 578也可以
现在网上就L06b的工具,B0K的工具我也摸到过,但是我能力有限 ...

谢谢,第一次弄这种主控

网友(2023-02-22):
手上的卡识别不了的问题找到了...但苦逼的是只有B0KB的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