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面板的模块还分百兆和千兆的吗?

楼主(2020-10-23):
装修用的面板,不知道发哪板块,发这里吧!
希望有谁有经验的分享一下或者讨论一下,这里面有什么不同,还分百兆和千兆?还是和水晶头一样分五类和六类?
用千兆面板模块是不是要配六类水晶头?

网友:
不管他怎么写,只要接线是八根,你网线是超五起步,那千兆都能跑,一个纯物理接口分什么百千,顶多也就是内部跳线顺序和屏蔽的区别,就接口那点距离不影响带宽

网友A:
八线就是千兆。
四线就是百兆。
看下就知道了,理论是不区分的。

网友B:
如果质量合格,超5类足够了。普通样式的面板网络公司买便宜很多, 比如这个 2.95元的免打模块加面板,前阵子用了几个没什么明显问题。 经常插拔的可以考虑较少被仿冒的品牌,比如 立维腾(LEVITON),手里一堆十几年的还能服役。安普这些估计和金士顿一样,一不留神就中招。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5&_u=nguoroe502

网友C:
五类模块和六类模块是不一样的,电气性能不同!当然物理接口是一样的!只买面板,模块单独买,说实在的很多带的模块都很差!

网友D:
类越高,线越粗接触片越大,信号越稳定,但模块越贵。超六类线配5类面板模块屏蔽没用到,像公牛的5类设计还短路难调。。。。。。要求高的当然全千兆超六类,要求不高5类千兆也没问题。再高就上光纤了

网友D:
超六类插座这么便宜,达到要求么?pm看看

网友E:
原则上是不分的,可有些厂家为了私利,特意给区分了~

网友F:
三楼说的对,不过网线和接口的质量对网速有很大的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八线就是千兆。
四线就是百兆。
看下就知道了,理论是不区分的。

并不是,你说的没错,可是题目并不是这样,题目模块明显都是八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质量合格,超5类足够了。普通样式的面板网络公司买便宜很多, 比如这个 2.95元的免打模块加面板,前阵 ...

确实,假安普特多,山寨安普的也特多,四个字的某某安普,一不留神以为是安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五类模块和六类模块是不一样的,电气性能不同!当然物理接口是一样的!只买面板,模块单独买,说实在的很多 ...

我突然想起,牌子货的六类网线基本是不带屏蔽层的,超六才有,如果六类模块没有接地端那还不如买五类模块,反正五类模块也能千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类越高,线越粗接触片越大,信号越稳定,但模块越贵。超六类线配5类面板模块屏蔽没用到,像公牛的5类设计还 ...

只怕卖家的六类模块没有接屏蔽层的端子,或者模块内壁没有金属层,单纯叉子接触片大,那就没那个必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超六类插座这么便宜,达到要求么?pm看看

tb一搜大把,图片这个logo标注是北京某本的,你搜下,比较前排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原则上是不分的,可有些厂家为了私利,特意给区分了~

有这个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三楼说的对,不过网线和接口的质量对网速有很大的影响。

会错意了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怕卖家的六类模块没有接屏蔽层的端子,或者模块内壁没有金属层,单纯叉子接触片大,那就没那个必要了 ...

网线基本都用utp的,就是不带屏蔽的!六类五类线,线径是不一样的!一分钱一分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