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4056改装铁锂充电器

楼主(2020-10-23):
把4056输出电压调到4.35V不要用万用表测,0.0几V测不准,在4056地脚串联75Ω的电阻就能调到4.35V,然后输出端串个4007二极管就可以了,3.65V转灯!可以直接给铁锂充电!而且串联二极管可以无限并联充电板,做10A的充电器都没问题!

网友A:
可是4056只支持1A电流吧

楼主:
2个2A,3个3A

网友(2020-11-24):
你的意思, TP4056 接电池端  串个4007 ,能实现3.5转灯?

网友(2021-01-25):
这个办法比较省钱

网友(2022-06-09):
好办法学习啦,谢谢

网友B(2022-10-21):
有图么,想看看怎么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图么,想看看怎么改的

老初哥同问

网友:
@lxzvvv 有图么,想看看怎么改的

网友:
如果需要大电流,肯定要用开关模式了。这种线性充电芯片之所以不支持大电流的就是因为效率太低。这种方式给五号电池充充电,另外输出 不需要上拉一个10k电阻?

网友:
好办法学习啦, 谢谢分享,关注收藏了。

网友:
老方案了 现在智能芯片能大电流多种电压自适应

网友:
图那?光说没用。

网友(2024-05-21):
直接买个铁锂专用的模块也还好,价格差不了多少吧。

网友(2024-07-28):
引用 网友A:
可是4056只支持1A电流吧

可采取多个并联,或加上一个场效应管进行扩流。

网友:
大电流用多个充电模块并联使用精度太差,不合适

网友:
我是用TP5000模块,加转换开关,铁锂均可。

网友:
能上个实物图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