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请教曲线锯问题:威克士WX550没有导轮

楼主(2020-10-24):
想买威克士WX550,发现它没有锯片引导轮。

没有引导轮,会有哪些影响?
锯不直?网上看视频好像还挺直的啊。
容易断锯条?
其他曲线锯设计个导轮,甚至双导轮,总应该有其原因吧?

没有导轮,有人竟然这样用:

网友:
不把自己当回事

网友A:
这个看着更像马刀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着更像马刀锯

这个既能用马刀锯条也能用曲线锯条

网友:
马刀锯也没有导轮,抖动可能大些,毕竟设计是两用。

网友:
没有导轮,精确差一点而已。

网友B:
两用的咋安导轮,安了之后切马刀锯会卡在齿侧,曲线锯条那单薄的身板,说实话有没有导轮都不太可能切得很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用的咋安导轮,安了之后切马刀锯会卡在齿侧,曲线锯条那单薄的身板,说实话有没有导轮都不太可能切得很直 ...

那是不是买两个国产的曲线锯和马刀锯更好?
两个进口锯就买不起了,因为不常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买两个国产的曲线锯和马刀锯更好?
两个进口锯就买不起了,因为不常用。 ...

要切面很光滑,以及走线很直挺,那往复类可以PASS了,除非改装成台锯,不然真不容易锯得标准,往复类用来拆家比较实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切面很光滑,以及走线很直挺,那往复类可以PASS了,除非改装成台锯,不然真不容易锯得标准,往复类用来 ...

用来走曲线多。

网友B:
不切太厚的板子的话威克士这款两用就够了,导轮对曲线锯的影响真没多大,该歪还得歪,上轴承都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切太厚的板子的话威克士这款两用就够了,导轮对曲线锯的影响真没多大,该歪还得歪,上轴承都没用 ...

我觉得威克士设计不够简洁,其实只要把握持手柄改成可折叠就行,这样就不用改锯片方向了。
大部分曲线锯都应该改成手柄可旋转才科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