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银灿] IS903开卡 卡BOOT FW 代码95

楼主(2020-10-24):
一颗MLC 美光256G的芯片用的测试架 开卡 过不了BOOT   FW      网上已经查到的方法全都试过了 不能开卡, 求大佬帮忙解惑

网友:
闪存没问题的话,闭着眼睛开过的闪存。包过开卡软件版本IS903_V2.11.00.39  v116。接着是系统问题,如果之前正常的话,现在也不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只勾选support DDR和cache 试一下,把剩余的勾取消。
慢扫开卡。

网友:
换XP开,应该可以过

网友(2022-01-06):
以前论坛上有人说是主控或FLASH虚焊

网友:
猛一看坏块好多啊,sorting后开,或者把正反面的闪存对调后再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