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『X折腾』山水多媒体2.1音箱折腾记

楼主(2020-10-24):
『X折腾』山水多媒体2.1音箱折腾记
某天,废品站大姐说有套音箱要不要。。于是乎。。办公室的桌上又多了套音箱。。。

小卫星下面还有脚垫,实属不错

音箱单元也是实打实的

功放和低音一体的,也是不错的

拆机发现板子很简单,貌似通用的结构

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是2030的模块

背面光秃秃

可是使用起来就感觉闷闷的,总感觉哪里不对,以为是功放模块的问题,测下大电容没有衰减

不死心,继续折腾

这里可以看到低音喇叭

不死心,把家里的早期东方红功放带过来,想看看是否可以套用的

拍照接线留底

后面感觉是否102高压瓷片电容的问题,因为东方红使用的都是绿色的电容?然而换掉还是没任何改善

排除后考虑单元问题,刚好手上还有一个小音箱,单只的,上面包含两个普通喇叭和一个小高音,就打算互换一下

跟山水的喇叭一样,防磁的,貌似还行

本想直接置换,结果不对,不能匹配

边缘稍微有点凸起

找了一片锯片,直接扩孔

最后是塞下了,没效果,放弃,换回原单元。。边缘缝隙用热熔胶补上。

最终是用上了坛友给的漫步者功放低音,音质有所改变。
折腾万岁。

网友:
动手能力不错,支持下

网友:
折腾万万岁

网友:
加个分频器估计好些

网友A:
检查与音调电路相关的4558及外围元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与音调电路相关的4558及外围元件。

考虑过音调问题,可能是旋钮故障,不折腾了,办公室用,能听个响就行了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不值得折腾了

网友B:
这号的音箱可以瞎折腾,不过如果是我,单元换掉,功放换成2.1的数字功放,这个2030声音开大点背板有点烫手,效率太低。然后折腾上蓝牙无线连接,用锂电池供电或者上个手机充电头,还不过瘾的话,加上蓝牙版控制电源开关,连通蓝牙加电,没连接关主电源省点电。功放嘛,插电放角落,用10多块的tpa3116d2,放桌面直接用5v供电的5块钱的pma8406,用红包某宝基本上不用花钱,其实5v的用在tpa3116上也能听个响。

网友:
卫星箱有分频真不错,声音听起来感觉闷不一定是功放问题,箱体里加吸音棉试下

网友:
直接换板吧

网友:
只有一个4558听个响、。2030通路货接通电源都boom一声.

网友:
办公桌8块包邮的usb小音箱的路过

网友:
别折腾4558了,我家也有个类似的,4558是低音部分的,换不换与主声道无关,声音通过电位器直接加到功放块。

网友:
小音箱差不多了,没啥好折腾了

网友:
咱俩晶体管测试仪一样

网友:
废品站有人就是安逸呀!

网友:
音质估计不咋样

网友:
这种小箱子都是听个响罢了,追求好音质,除非换板,别元它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号的音箱可以瞎折腾,不过如果是我,单元换掉,功放换成2.1的数字功放,这个2030声音开大点背板有点 ...

专业!点赞!有机会也来试试。

网友:
还是车机用起来顺手,功能多,音质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