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请问下大家 怎么diy一个血压计6v700ma电源

楼主(2020-10-24):
是这样的我父母买了一个欧姆龙u10血压计 电源要单配 原装的40也太贵了 便宜的估计山寨不靠谱 不如自己diy 可否用手头手机充电器之类的东西 自己做一个呢 谢谢指点

网友A:
为啥要D呢,直接手机的5V1A充电头就好使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啥要D呢,直接手机的5V1A充电头就好使呀

我非常同意,很同意,严重同意。。。。。
如果电压不够,电机不够力,可以微调下输出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非常同意,很同意,严重同意。。。。。
如果电压不够,电机不够力,可以微调下输出电压。 ...

5v1A 充电头应该无压力,不够就用2A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非常同意,很同意,严重同意。。。。。
如果电压不够,电机不够力,可以微调下输出电压。 ...

那小电机3V就能转得呼呼的

网友C:
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先试试,差个1V不要紧,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了

网友D:
直接5V电源把基准调高1V就ok啦

网友E:
找个9V或者12V的路由器电源,一般都是1A的,在里面加个7806就行了

网友F:
找个进口原装的5V/1A手机充电器,输出调成6V就可以了,大家都这么干。

网友G:
同意楼上说法

网友H:
看来大牌也不可靠呢。我一亲戚的这个适配器也坏了。也是菲律宾产的。很多大牌厂商想逃离中国,结果产品质量直接下降。话回正题,跟楼主各位的看法一样,直接用多余的5V1A以上的手机适配器就可以了。血压计工作异常时电池电压都降到0.9V以下了,就算是1V好了,4节电池才4V,所以,5V1A以上的适配器足够了,将插头换过来就行了。讲究点的话挑输出带LC滤波的适配器。

网友:
提高电压也没多大事,你自己试试。用5V,7V,9V的

我曾经给3V的飞利浦剃须刀接了5V USB供电,用了一年仍然完好,买了手动才没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啥要D呢,直接手机的5V1A充电头就好使呀

好的 今天没在家 回头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非常同意,很同意,严重同意。。。。。
如果电压不够,电机不够力,可以微调下输出电压。 ...

就是不会调手机的充电器电压 哈哈 只会弄491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先试试,差个1V不要紧,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了

好的 我还以为电压低了不工作或者测量值不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直接5V电源把基准调高1V就ok啦

嗯 回头研究研究手机充电器改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找个9V或者12V的路由器电源,一般都是1A的,在里面加个7806就行了

机智啊 最简单的办法啦 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找个进口原装的5V/1A手机充电器,输出调成6V就可以了,大家都这么干。

嗯 我研究研究怎么改手机充电器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同意楼上说法

好的好的 我研究研究 因为不知道血压仪对供电要求精密不精密所以没有直接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来大牌也不可靠呢。我一亲戚的这个适配器也坏了。也是菲律宾产的。很多大牌厂商想逃离中国,结果产品质量 ...

好的好的 明白原理就好搞了 看来血压仪对电压值要求不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