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大家说说这块钛合金除了扔掉还能干啥用?

楼主(2020-10-24):
一RSD电热壶,已耗掉了四块这样的加热盘。一块原装的中间带有凸起标志的304盘子,一块平板带激光Logo304的,还有一块中间凸起不带标志304的,这块钛合金的是刚烧坏换下来的。损坏频率越来越高,质量说明越来越差。
这东西看着正光瓦亮的,外表也看出去有任何异样,可能烧铸里面的电阻丝烧断,也不能维修,只能扔掉。

网友:
拆,还没见过拆盘子的呢,

网友:
开槽,换电热丝。

网友:
这真的是钛?

网友:
这也叫钛?那也太不值钱了!

网友:
最多是掺钛的涂层吧,边缘有剥落的痕迹,下面就是铸铝了啊

网友:
我也是想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有办法换电热管,貌似钎焊上去的!

网友:
这玩意这么容易坏?

网友A:
这玩意不容易坏啊,除非温控失效

网友B:
这玩意不容易坏吧,我烧水都是开了等一会再倒,如果接着把水倒了,底盘的温度会很高的,我家两个,第一个用了10年了还正常,第二个用了4年了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不容易坏啊,除非温控失效

对啊,这个前面最少有一个温度保险的,过热就断电了

网友:
磨掉发热槽,留着螺栓柱,上PTC发热块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玩意不容易坏吧,我烧水都是开了等一会再倒,如果接着把水倒了,底盘的温度会很高的,我家两个,第一个用了10 ...

也许楼主烧开后立马灌到保温瓶里,
一点儿都不剩的那种,
然后就那么放着不加冷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许楼主烧开后立马灌到保温瓶里,
一点儿都不剩的那种,
然后就那么放着不加冷水 ...

我就是经常这么用的,有啥问题。
烧开马上倒完,经常的事。
我一个苏泊尔的电水壶,快10年了。

网友:
做成眼镜戴,就可以很自豪的告诉大家,你再也不怕太阳闪着你的钛合金狗眼了!哈哈

网友:
做个护心镜吧,参考一下古代历届大将军,这个是钛合金的,保证比他们的好使。

网友:
平常用的钛合金大部分是钛铝合金。。。
比如最常见的易拉罐,也是钛铝合金, 不严格的意义上你也可以叫他钛合金,哈哈哈。

网友:
放花盆底部,接水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玩意不容易坏吧,我烧水都是开了等一会再倒,如果接着把水倒了,底盘的温度会很高的,我家两个,第一个用了10 ...

再买新的使用时间会越来越短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啊,这个前面最少有一个温度保险的,过热就断电了

不是过热造成的,每次坏都是在烧水的过程中坏的,不是在沸腾时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