蜂语10000mah,193g版,容量应该没缩

楼主(2020-10-24):
我买的也到手了,重量称了下是193g,比初版轻了20多g,
测了下输入,基本达标

输出不太行,最多就1.7a,

然后是充满后1.5a放电,均压4.9V,放出能量29.91Wh

蜂语采用的是3.7V非高压锂电芯,总能量也就37Wh,
这么算下来输出效率80%算是这价位锂电比较合理的,
当然也不排除电芯缩成了9000mAh,但这样的话转化效率就有90%了,有点怀疑这种小牌子的板子能不能达到这效率

网友:
这个充电宝慎拆,壳和电池有胶粘结,我拆的过程中外壳有拉扯电池外皮的情况,让后电池就鼓包了,盖子也合不上了。现在基本没用了。

网友:
嗯,下手买一个,谢谢

网友A:
我也买了一个,纯粹贪小便宜买的。。现在的问题是,小电流他输出几分钟后就输出了。无解。。。不想拆了,先这样用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买了一个,纯粹贪小便宜买的。。现在的问题是,小电流他输出几分钟后就输出了。无解。。。不想拆了,先 ...

没有小电流模式是这类便宜方案的通病,像小米能双击两次电源启动小电流模式,羽博S9和这玩意儿就不行,充手环蓝牙耳机等于废的,只能说凑合用吧,返利后才14我是啥也不强求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小电流模式是这类便宜方案的通病,像小米能双击两次电源启动小电流模式,羽博S9和这玩意儿就不行,充 ...

解决方案:没试过 应可以的 ,一边给手机充电,另一个USB 口  后接上蓝牙耳机充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买了一个,纯粹贪小便宜买的。。现在的问题是,小电流他输出几分钟后就输出了。无解。。。不想拆了,先 ...

解决方案:没试过 应可以的 ,一边给手机充电,另一个USB 口  后接上蓝牙耳机充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解决方案:没试过 应可以的 ,一边给手机充电,另一个USB 口  后接上蓝牙耳机充电。 ...

不用了,这充电宝我发现判关电流挺小的,充耳机0.2W可以保持不关机,之前是按照经验随口说的,算是印象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