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英飞能逆变器拆解,如何提高输出电压?

楼主(2020-10-24):
今年出去旅行前买的峰值2400 额定1200的逆变器 最近发现他不管是空载还是负载电压都在215-217之间 ,想问下各位高手怎么改才能吧电压调到235V左右?
这是内部总览

左边的是电容电压挺高的450v 47uf

这是右边的 25v 3300uf一共5个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电压也够啦,要改的话,要找到ac取样电阻来改

网友:
正弦还是修正,跟电池电压有没关系

网友:
调母线电压

网友:
建议你找个真有效值万用表测一下,有示波器最好了;或许只是表头误差。

实际厂家会考虑这些数据的。

再来就是用电器大多是宽电源,你何必在乎这电压差。

网友:
估计是你的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表,测量这非正玄波时,显示值偏低,并不是有效值。

网友(2021-07-23):
做工看上去还不错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