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新在线n74故障

楼主(2020-10-24):
媳妇工作地方需要扩音器,公司配备,现在有两个坏了,遂拆之下图是整机电路板图片
刚拆时候忘记拍照了,修了之后拍的照
右下角是电池接口是18650带线电池
左下角是没有任何标示的喇叭的接口
下图有两个电容是在背面,
下图是摔了一下之后就没音了,并且开机后有嘟嘟的声音
摔得这个电感碎了

这个是正常使用,莫名的原因不开机,
其实是开机短路的,测量是唯一芯片的16脚没电压,
没有万用表,只有usb的t18的表头

然后吧两个的ic换了,没想到,故障时随着ic走的,
结论是ic坏了,
可是厂家打磨了ic,不知道型号,

坛友的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340785这个链接
也是新在线n74   但是ic    TEA2025B   是直插的,而这是贴片的
并且我的这个是贴片的原件多
有没有坛友拆修过这个,扩音器
或者能看出来ic的型号的
万分感谢

网友A:
还以为是日本新干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以为是日本新干线。。。

刚才打错字了,已经修改

网友:
应该是喇叭功放之类的IC,

网友:
找芯片买芯片,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扩音器,这货就是二三十元钱的东西。我所看到的9V的机器几乎都是TEA2025,5V的机器基本上都是用的数字功放,型号多不好记。

网友:
买个能8403功放板飞上

网友:
震惊了,居然没有万用表…

网友:
那电感那芯片是功放  边上那插座标注了喇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