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大佬们推荐一个烙铁,老烙铁好像不行了,修好了,谢谢各位

楼主(2020-10-24):
936老烙铁。好用的时候很好用,不好用的时候,半天不发热。等20分钟都熔不了焊锡丝。不知道现在该换什么型号的。什么牌子的
936改进型就好了。
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d=204979&extra=大力出奇迹,修好了

网友A:
继续936吧,你这个应该需要修毛病估计不会太大…偶尔用的话T12就行了,经常用的话还是上936吧…

网友:
T12 ,容邦936,黄花恒温

网友:
调温度那个电位器坏了,换个好的

网友:
不常用的话,936外形,可以换头,插220的烙铁方便一些

网友B:
继续936,或者50-60自己组一套白光吧,就最便宜的套件已经非常好用了

网友:
我是PDD上找的数显调温的,不知道啥牌子,反正用了一段时间了,感觉还不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继续936吧,你这个应该需要修毛病估计不会太大…偶尔用的话T12就行了,经常用的话还是上936吧… ...

说反了吧.经常用t12更好用

网友:
去华秋注册个号,随便买10元零件,送电烙铁+焊锡,还包邮顺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说反了吧.经常用t12更好用

稳定性,热容量,耐用性,耗材……归根到底不如936…钱多当我没说…

网友:
想办法修修继续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稳定性,热容量,耐用性,耗材……归根到底不如936…钱多当我没说…

你想的有点多,最便宜的T12套件用了一年半依旧好好的,热容量取决于头子,关T12什么事?
你拿个C4热容会低?T12这耐用性是我用过的烙铁里最好的了,买的备用头子至今没用上
至于价格,和936有区别?不都60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继续936,或者50-60自己组一套白光吧,就最便宜的套件已经非常好用了

在哪里买,这个套件

楼主:
直接能把936改成t12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哪里买,这个套件

我从汇谊买的,能省个邮费,卖616套件比较有名的还有泰安小董,搜616就行了,哪便宜从哪儿买

楼主:
闲鱼买了把全新t12。可能是调节温度的坏了,温度上不来费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稳定性,热容量,耐用性,耗材……归根到底不如936…钱多当我没说…

我怎么感觉T12能甩936几条街呢,公司的936实在是用得窝火想砸了,后来自己掏钱买了个容邦936用,感觉还是没有家里自己组的T12好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想的有点多,最便宜的T12套件用了一年半依旧好好的,热容量取决于头子,关T12什么事?
你拿个C4热容会低 ...

就是呀,T12比936好用多了,自己弄了个移动版的,前后改了几次,花了大几百,不过感觉很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就是呀,T12比936好用多了,自己弄了个移动版的,前后改了几次,花了大几百,不过感觉很好 ...

我本来也想改的,还攒了点电芯,后来攒着攒着发现6串的保护板+充电器不便宜,突然就没兴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本来也想改的,还攒了点电芯,后来攒着攒着发现6串的保护板+充电器不便宜,突然就没兴趣了 ...

用5串就可以了,21V,电源用笔记本的适配器,我用的是软包的聚合物,比较轻,再加了个电量显示和一个USB输出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