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测试版开发

楼主(2020-10-24):
坛友们大家好本人现在需要开发一款,用于测试液晶显示屏的测试版,主要功能如下:

1、HDMI  输出(输出纯画面颜色)
2、输出纯画面颜色:白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、黑色、(白红绿蓝黑黄组合颜色)
3、每一种颜色对应一个控制IO口
4、画面切换模式:
     自动切换:开机画面自动按照顺序切换,画面切换时间间隔0.5秒(切换顺序:白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、黑色、(白红绿蓝黑黄组合颜色))
     手动切换:按一下按钮,画面切换至下一幅画面(按一次按钮,画面只能切换一次,切换顺序:白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、黑色、(白红绿蓝黑黄组合颜色));
5、画面对应的IO口直径控制画面输出
  举例: 1号 端口对应画面输 红色,当1号端口信号为低电平时,HDMI 输出为红色。。。。。。
注意:在检测到IO信号时,画面切换时间小于0.1秒
控制方式不限(能满足要求就可以),最好用STM32单片机

以上为技术要求, 能够开发做出来的坛友们请联系本人报价, TEL:18679828925(微信同号)

网友A:
这个看接单的档次了。。学生党无底线,然后程序猿2K起步,公司5K起步,机构5W起步,如果是事业单位50W起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接单的档次了。。学生党无底线,然后程序猿2K起步,公司5K起步,机构5W起步,如果是事业单位50W起步: ...

哈哈哈  说的在理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哈  说的在理啊

先说一下你接受范围啊。。。公司以上我就承接了。

网友B:
一个橘子派,一会儿就搞定了

网友C:
事业单位以上的我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事业单位以上的我接

接了你就转包 我没说错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橘子派,一会儿就搞定了

你说的是树莓派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树莓派吗?

不是树莓派,是橘子派,不过差不多,反正这类派都行。树莓派贵点,橘子派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树莓派,是橘子派,不过差不多,反正这类派都行。树莓派贵点,橘子派便宜
...

没有用过  搞不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橘子派,一会儿就搞定了

对头,用派就不需要搞hdmi了,省事

网友D:
1、一台带HDMI输出的电脑
2、随便写个全屏的软件,根据按键切换色彩即可。

200元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、一台带HDMI输出的电脑
2、随便写个全屏的软件,根据按键切换色彩即可。

你~~~~断了许多人的财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、一台带HDMI输出的电脑
2、随便写个全屏的软件,根据按键切换色彩即可。

一语点醒梦中人

网友:
最简单的就是E语言了,全中文可视化编程,满足你这需求分分钟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