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一个瑞和宝便携POS机

楼主(2020-10-24):
一个POS机,电池电量低,能开机,要求输入密码,没啥用,拆开看看有没有肉。
就是这个PDS机。

背面。可以使用非接触的射频卡。

底部,充电口。

侧面,可刷磁条卡,可插IC卡。

以为只有两颗螺丝,其实显示屏下还有两颗小螺丝,需要将显示屏保护屏撬下来才能看到,已搞掉了,有射频线圈,白色板子上有两个防拆触点,背壳上有两只导电橡胶与之接触,拆开会记录。

翻开防拆触点板子。

原来防拆触点与主板是靠导电橡胶连接的。

防拆触点也不是单纯的两个触点,线条这么长干嘛?

另一面,白漆下面也是线条。

掀开锂电池,下面还有CR2032电池(设置保存?)。

主板上的集成电路。

没字的。

有字也看不清的。

锂电保护电路。还有一个蜂鸣器,体积比较小。

侧面。

换个角度。

拆开,是个压电陶瓷片呀。

防拆触点与主板通过导电橡胶连接。

充一会电,再开机的提示语,看来是防拆开关起作用了。

过一会变成节能模式。

这个东西有很多都可以送,没用过,据说不安全。
谢谢围观!

网友:
没用,我都是拆了电池装到万用表里的

网友:
一样的,只是商标不同

网友:
可以玩迷宫了

网友:
也就屏幕和电池,其他就当成料板吧

网友:
是不是防钻头破坏的,打到线就断开了

网友:
只能用电池

网友:
捡到过两三个,送别人了,这是其中之一,拆开过,故障码16。
内部都差不多。

网友A:
这玩意前几年囤了一纸箱,需要锂电时才会想起它的存在

网友:
我也捡了个,没啥可利用的。

网友:
电路板走线不错,可以当可调电源功率测试发热器,电阻值合适的话,加上废旧台式机散热器配合容量表头,可以当锂电池电阻负载。

网友:
让偶想起以前撸的一堆蓝牙POS机,电池估计都怀孕了吧

网友(2021-05-17)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前几年囤了一纸箱,需要锂电时才会想起它的存在

现在还有吗

网友:
这些线是防刺探的,POS机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线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