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给6v太阳能电池板加个框

楼主(2020-10-24):
偶然得到一块6v太阳能电池板,是玻璃的那种,用铝合金给它做个框框,用黑色玻璃胶固定,准备做个太阳能背包

网友A:
这样折腾不如买块大点的板子

网友B:
我也想做铝合金外框,可惜没工具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折腾不如买块大点的板子

嘘嘘!小点声!我这个不是花钱买的,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!这个短路电流1.5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想做铝合金外框,可惜没工具。。。

找的废铝框用偏口钳子自己剪呀剪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嘘嘘!小点声!我这个不是花钱买的,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!这个短路电流1.5安 ...

1.5A电流那还是很不错,20块钱买不到。

网友C:
没必要吧,共享单车的才2块钱一个,短路电流八九百毫安,买了12块全部并联充充电宝很好用

网友D:
做个背包,不怕碰破么?还是固定用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必要吧,共享单车的才2块钱一个,短路电流八九百毫安,买了12块全部并联充充电宝很好用 ...

我试了一下,直接用不行没有稳压电路,天气好7v,不能用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个背包,不怕碰破么?还是固定用好。

嘘嘘!我还有一块塑料的太阳能板,短路电流1安,塑料的放背包上面用,玻璃的放家里供个收音机应该没问题吧!收音机以后就不关机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个背包,不怕碰破么?还是固定用好。

小点声!我那个背包太阳能板已经做好了,今天中午阳光明媚,可以输出1安给充电宝充电,给我的苹果八屁充电,电路装在一个LED灯的电源盒里固定在电池板的背面,而且电池板四角都有孔,方便固定在背包上,哇咔咔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做个背包,不怕碰破么?还是固定用好。

固定用也不错,配合不同的降压板和稳压器,可以给换成镍氢电池闹钟,充电感应灯和改成锂电温度计等需要的小电器供电,避免没电老换电池。

网友:
楼主真是工匠手艺啊!包个银边秒变艺术品!厉害厉害!
我是十年前得到一块20v10w玻璃板,硬改成5v的,接充电宝做阳台灯,然后就停不下来了。。。现在老家24v400ah一千瓦的离网系统,10-50w的各种庭院电脑庭院电视庭院灯菜园灯监控,头年开始解毒,不再加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一下,直接用不行没有稳压电路,天气好7v,不能用啊

6.5v以下就可以用了,开路电压7v,随便带个负载就可以降到5、6v了,tp4056的话,不用降都可以直接充,我都用半年了

网友F:
黑漆么?不是704胶?
另一个方案是广告板用的胶封边,704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黑漆么?不是704胶?
另一个方案是广告板用的胶封边,704胶。

是软包黑色玻璃胶,好像大号火腿肠,又像炸药包那种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是软包黑色玻璃胶,好像大号火腿肠,又像炸药包那种

黑色结构胶我用摇表摇了,不到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黑色结构胶我用摇表摇了,不到电

啥意思?是能用还是不能用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固定用也不错,配合不同的降压板和稳压器,可以给换成镍氢电池闹钟,充电感应灯和改成锂电温度计等需要的 ...

我说做个背包,成天背上不累么?捎不注意极易碰破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嘘嘘!我还有一块塑料的太阳能板,短路电流1安,塑料的放背包上面用,玻璃的放家里供个收音机应该没问题 ...

软屏的改背包还行,玻璃屏易碎,不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