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解东成无刷手电钻DCJZ24-10E

楼主(2020-10-24):
新买的,开拆,电池不知道什么牌子,电池壳子也没看见是什么材料做的,充电器看着还可以,壳子是ABS塑料,整机做工也还行,壳子PA6+30%,就看耐不耐用了。

网友A:
不错,4串的天鹏10C,无感无刷,看电机体积扭力应该和12V的差不多,但四串能加续航,横推式也不影响手感

网友B:
多少钱入的?为什么是icr容量型电池而不是动力电池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少钱入的?为什么是icr容量型电池而不是动力电池?

这玩意儿内阻13-15毫欧,10C20A放电怎么就不是动力了,ICR和INR可不是区分动不动力的标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儿内阻13-15毫欧,10C20A放电怎么就不是动力了,ICR和INR可不是区分动不动力的标准 ...

口说无凭 请上测试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口说无凭 请上测试图

不信就不信呗关我啥事,你可以拿着ICR=容量型套一辈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4串的天鹏10C,无感无刷,看电机体积扭力应该和12V的差不多,但四串能加续航,横推式也不影响手感 ...

请教,怎么看出10c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教,怎么看出10c的?

你这问题就像问我20R为什么是10C,30Q VTC6为什么能20A放电一样...我又不是卖电池的不可能每一个电芯的技术文件都找得到,只能说大艺和东成用在电动工具上的灰皮2Ah天鹏就是10C规格,威克士用的2Ah亿纬也是10C规格,当然这事儿爱信就信,不信也可以质疑,不过那就不关我的事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问题就像问我20R为什么是10C,30Q VTC6为什么能30A放电一样...我又不是卖电池的不可能每一个电芯的技 ...

哦,原来是行家

网友:
插脚真多啊。。。4个电池6个插脚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少钱入的?为什么是icr容量型电池而不是动力电池?

狗东入的,有价格,你看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东成的还是不错的!比那些杂牌质量好多了

网友:
东成的还是不错的!比杂牌质量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信就不信呗关我啥事,你可以拿着ICR=容量型套一辈子

你一张嘴就能随便几C十几毫欧的数值出来,用过吗》?测试过吗?谁给你的勇气闭眼眼就编点数据出来?让你上测试图你就立马怂了???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4串的天鹏10C,无感无刷,看电机体积扭力应该和12V的差不多,但四串能加续航,横推式也不影响手感 ...

好奇的是无感无刷怎么解决重载启动问题,几年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种电感测量相位交错法,能避免无感模式重载启动抖动问题,仅适用于凸极率高的无刷电机。

网友D:
好奇电池电路板背面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奇电池电路板背面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吗?

没有…………

网友:
不错,图片够清晰,再多来点吧

网友:
发现无刷电动工具电机绕组都不满槽,为什么?

网友:
虽然均衡板做到充电器里面了,但是电池没有保护板也是巨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