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I 2258G 大手子给看看这个能开卡么 ssdsckkf256h6

楼主(2020-10-24):
大神给看看这个能开卡么
联想THINKpad上面拆下来的
能认盘,无法分区,也进不去系统 。

这个FLSAH 也一般吧,做U盘也没啥意思 是不是

网友A:
开不了,换主控才能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不了,换主控才能解决

换主控啥意思, 网上说INTEL的2258G定制的 ,是这个意思么。。换成普通的2258g 然后再开 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主控啥意思, 网上说INTEL的2258G定制的 ,是这个意思么。。换成普通的2258g 然后再开 。

...

对头儿。

楼主:
这个盘还值得这样操作了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盘还值得这样操作了么

换了主控上两个L06B不掉速美滋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了主控上两个L06B不掉速美滋滋

哈哈 小白一个,你说的这个对于我来说 有点难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了主控上两个L06B不掉速美滋滋

这板子又是缺零件又是带锁的。。。换了主控也没用,16贴大板子换主控才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又是缺零件又是带锁的。。。换了主控也没用,16贴大板子换主控才灵 ...

啊,是这样的吗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啊,是这样的吗!!

是,多爬爬帖子就知道了,Intel M2版本的无解。。。

网友:
一个主控要四五十了吧?2258g好像是大的,跟58h脚位都不一样

网友D(2022-01-28):
引用 网友C:
是,多爬爬帖子就知道了,Intel M2版本的无解。。。

这种打标是公版的2258也是带锁?请问如何区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打标是公版的2258也是带锁?请问如何区分?

上工具识别,定制58G59G一般都提示红字不能识别设备啥的(英文忘了)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