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9.9包邮希崖600米220V无线遥控开关

楼主(2020-10-24):
看到优惠购中9.9包邮(如果抢到红包还可8.9包邮)的希崖介绍不错,唯一对遥控距离感觉不太靠谱。反正上数码后当小白鼠也不少,再来一次罢了。收到货测试了下,在一套房子中怎么也能遥控,可从家中(住六楼)下来,走到离小区100米左右位置再遥控就没作用了?这600米是指无障碍不错,但如果有障碍难道200米也不行呀?拆开感觉其它还可以的。
这个说来,如果我想在直线距离300米的单位遥控家中电器,买那个5千米的都不知道能不能作用了呢。

网友A:
这种遥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反馈,你远距离按了遥控器的开,对端是不是真正的开

网友:
老铁,我买的是无线开关,还没装,我老师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遥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反馈,你远距离按了遥控器的开,对端是不是真正的开 ...

如果有反馈,那就是双向了哈。试用才知道,实用性不大,遥控器上哪怕有个指示灯反馈下也好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有反馈,那就是双向了哈。试用才知道,实用性不大,遥控器上哪怕有个指示灯反馈下也好点。 ...

买两套改造一下就可以做反馈了,甲遥控器发信号甲接收机收到,给乙遥控器一脉冲信号,乙接收机收到即显示。

网友B:
价格不贵,做工还不错,继电器也许功率够大,接个庭院灯也许还行 。

网友:
也太便宜了

网友:
真的好便宜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价格不贵,做工还不错,继电器也许功率够大,接个庭院灯也许还行 。

看那继电器,功率小不了。1千瓦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:
从六楼遥控距离会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遥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反馈,你远距离按了遥控器的开,对端是不是真正的开 ...

被遥控部分加声光显示就行了。

网友:
这个也买了,因为50%返利
基本上就算5块钱到手吧
就是还没想好用在哪里

网友C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求老司机带路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求老司机带路。。。。。

https://m.tb.cn/h.41KR80i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求老司机带路。。。。。

温总走的不是寻常路,只有大妈才带得了

网友:
买了一个还没收到,如果好玩的话就再买个囤着

网友:
偶也当小白鼠了,希望到手不是缩水货

网友:
这个真心值得买囤货。实测待机功率仅0.38瓦,非开关电源。

网友:
开关做工用料还算不错,里面用的变压器,不是RC降压

网友:
四层楼顶装,一楼能遥控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