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一不小心搞了个小型太阳能系统(更新)

楼主(2020-10-24):
逛论坛的时候,发现不少坛友搞太阳能玩,心痒痒。。。
于是搞了个小型的,纯碎为了玩
太阳能板100w,某宝购入180 (峰值电流3A多)
太阳能板25W*2,某鱼购入50   (两块并联峰值电流才500mA)
磷酸铁锂4块30A,某鱼购入130磷酸铁锂四串40A保护板,某宝购入40
20A控制器,某宝购入20
8A理想二极管两个,某宝购入20
电压电流表3个,某宝购入20
等等
支架还没做,将就放着,改天搞点角铁焊一个。

按以下电路图接好线路,自己画的
控制器设定一到晚上输出,白天只充电
输出第一路,只接灯。只能使用电池供电。每个投光灯电流300mA左右。
输出第二路,接摄像头光猫(带WiFi)和一个WiFi摄像头(连接光猫WiFi)。
电池电压高于变压器电压时,全设备由电池供电。
电池电压等于或接近变压器电压时,全设备一起供电。当然投光灯只走电池。
电池电压低于变压器电压时,全设备变压器供电。
输出第三路,接了K3和N1服务器(功率较大),并联到第二路,中间加个MOS管,由变压器控制。
当变压器断电(停电)时,这路不输出,节省电量。
一般停电都是村停电,只要光猫有电网络(WiFi)是正常的。

输入、电池、输出都加了一个开关和10A保险丝

线有点乱,准备画一块PCB,把这些东西都装pcb上

30A大电池

天井投光灯安装在摄像头下面,里面有光控电路,当开门口大灯的时候此灯会灭,

监控天井画面如下

大门外投光灯

放电电流最高锋接近3A,
充电电流最高峰4A多,平时有太阳时都是3A多点。

今天阳光明媚,这么快充满了

网友:
  砖头也能做支架,我看后心痒痒、、、、鸟。

网友A:
玩起来吧,100w有点大了,我用8块垃圾成色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子,两串四并中端用一个比较喜欢的车充板子,5v2a很稳…

网友B:
100瓦。有点贵了。18伏的居多,很蛋疼的电压。不是12.也不是24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00瓦。有点贵了。18伏的居多,很蛋疼的电压。不是12.也不是24。

18伏的接太阳能控制器给12伏电池充电正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8伏的接太阳能控制器给12伏电池充电正好。

12v电池怎么用,再接逆变器?

网友:
我用一块18v50W板,配合控制器给3串16Ah三元充电,用12V灯照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玩起来吧,100w有点大了,我用8块垃圾成色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子,两串四并中端用一个比较喜欢的车充板子,5 ...

3块串联能输出多大的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2v电池怎么用,再接逆变器?

直接怼上12V电瓶就行,不怕电压高,接上去充电就不是18V了,就是没保护,充满不会停。晚上不充电时也要把电瓶拆了,或者加个防倒灌二极管,当然你的电瓶要能承受太阳能板的电流,一般摩托车7Ah电瓶5A电流没问题,何况100W的发电板才4A不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100瓦。有点贵了。18伏的居多,很蛋疼的电压。不是12.也不是24。

18伏电压的确蛋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8伏电压的确蛋疼

那是不带负载的开路电压,接入负载立即下降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怼上12V电瓶就行,不怕电压高,接上去充电就不是18V了,就是没保护,充满不会停。晚上不充电时也要把 ...

如果可能,换个 好点的 MPPT 的太阳能控制器。。。。。

现在用的这个 ,盲冲,可能有电危险。对电池其实是高压充电。

网友:
羡慕有别墅的人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3块串联能输出多大的电流?

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:2块串起来,然后4组这样的并起来给车充用…晴天的话5v2a给充电宝充电妥妥滴…

网友D:
高手啊!!!
我看到有几个是网线接的?

网友:
网线当绑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高手啊!!!
我看到有几个是网线接的?

是的,网线走12V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:2块串起来,然后4组这样的并起来给车充用…晴天的话5v2a给充电宝充电妥妥滴… ...

我也买有几块共享单车的旧太阳能板,打算2并3串,但是还没有做支架,也不知道怎么接才好——是先2块并联后再串,还是先串后再并,哪个更安全可靠?还有坛友建议加接二极管,你的加了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买有几块共享单车的旧太阳能板,打算2并3串,但是还没有做支架,也不知道怎么接才好——是先2块并联 ...

二极管要是并联的话必须得加,好像光照度不均匀的时候容易把不发电的太阳能电池板当负载…串并无所谓,一开始没有加二极管很蛋疼,电流很小…因为不是同样的太阳能板,有的成色好有的成色差…我那个是邮费价包邮的…

网友:
磷酸铁锂30A的4快,130元。
是总共120A,130元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