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想买个台虎钳 有推荐的么 家里DIY玩玩

楼主(2020-10-24):
想买个台虎钳 有推荐的么 家里DIY玩玩

网友A:
我买了个39块钱的,之前交易版块推荐的

网友:
不推荐买2楼那种,不能平放得找桌边,家用挺麻烦的,你夹持小物件买个20的平口钳就行,夹持稍微大点的高点的,就买60左右的铸铁台钳,需要加工长木方之类的就别省了,买品牌三四百的重型台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买了个39块钱的,之前交易版块推荐的

我去年618买的券后33的台钳,我买的桌面款

网友:
世达、 史丹利好象都可以,300左右

网友B:
看你使用的范围多大?楼上的几位发的便宜能用,我买了比楼上的贵一点,但好用,价格50多

网友C:
我推荐这个,快速台钳 ,省得转几十圈了。4吋的,精密型,大开口,298到手,比其它同规格的也不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使用的范围多大?楼上的几位发的便宜能用,我买了比楼上的贵一点,但好用,价格50多 ...

感觉这个不错,要是能放桌面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推荐这个,快速台钳 ,省得转几十圈了。4吋的,精密型,大开口,298到手,比其它同规格的也不贵。
...

能用一辈子

网友D:
应该报个大概的预算,不然坛友很难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推荐。你看,仅仅几楼,从二三十元到三百元的建议就都出来了。
如果兴趣比较广泛,尽可能买个稍微大点的,太小了不是不好用就是不敢大力用,我买的刚好是2楼和4楼坛友两种台钳的结合体(桌边固定有转盘),后悔买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报个大概的预算,不然坛友很难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推荐。你看,仅仅几楼,从二三十元到三百元的建议就都出 ...

如果做木工,2吋的台钳小了,我也买过,后来又买了些,4吋的便宜的也买过,见图,但买了快速的后,其它的都靠边站了。想来想去,还是一次到位最省钱。

网友E:
楼上牌子叫 WEISS,伟舜,现在这个台钳359

吐槽下,淘宝的搜索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,这个台钳官方淘宝店里面的是搜不出来的

可能这家在行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,可惜隔行如隔山,我是对这个一无所知

搜了半天知道是做机床的,然后才找到官方淘宝店,主页推荐上就有这个台钳

我把这个台钳的名字复制了淘宝仍然搜不出来,至此,对淘宝的搜索有点小失望

网友:
二楼的不耐用,断了两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上牌子叫 WEISS,伟舜,现在这个台钳359

吐槽下,淘宝的搜索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,这个台钳官方淘宝店里 ...

我在这家买的,现在还是298。他家打的牌子不是WEISS,但我拿到手的还是WEISS。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_u=p3b60c26b20
或在淘宝搜快速精密台钳,第一行第4家就是。但要注意一点,他家还有4吋不快速的,便宜几十元,不要买错了。

网友:
叫WEISS也好,叫maxorbit也好,其实是一样的东西,似乎都是做出口的,钳身上的铝牌印的使用方法都是英文。

网友:
又看了下淘宝记录,我是292拿到的,可能淘金币抵了几块钱。

网友:
我看了看世达的,4吋铸铁的要卖到四百多了,WEISS4吋不快速的只卖220,世达一半钱都不到,而且开口比世达大得多,质量也绝不差于世达的,所以说世达台钳的性价比很低。

网友:
买个机加工用的平口钳不行吗。

网友:
买了个3寸美式平口钳25今天到了,放台钻上凑合用用,钱够还是建议看看闲鱼买老货不被坑东西都值了

网友:
台钳不准备扔的话,质量好的可以传几代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