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格力空调室外机不停机,拆开修修

楼主(2020-10-24):
房间空调室外机一直制冷不停机,晚上睡觉冻成狗,早上起来关空调室外机还一直工作,心想完了,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
虽然没修过空调,但直觉告诉我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,假货宝价格差不多一张毛爷爷,不敢轻易下手,晚上再试了下机,惊喜发现室外机没启动,然后开机再关机,室外机依旧没停机,然后猜想是继电器粘连问题,然后上假货宝买了两只继电器打算尝试下
拆开取下电路板,把继电器拆开一看,这车稳了,肯定是这个问题,最终花了5块钱修好了,继电器银触点打火烧毁导致粘连,所以室外机不停机

网友:
空调制冷不停确实是雪上加霜
空调的继电器粘住了问题不大,电热水器、电饭煲等电器的继电器粘住才是真的危险。。

网友:
教你一招,遇到继电器持续导通问题时,通电开机状态,先测继电器线圈脚电压,如果线圈脚有电,那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。如果线圈脚没电,那就看一下继电器的开关脚有没有跨接电容,电容击穿的话,就会短接导致不断电,再就是你这个触点粘连了

网友:
5元钱搞定大问题,恭喜你了

网友:
一说外机不停立马想到继电器问题,这个问题遇到挺多的,都是格力

网友A:
广东都要盖毛毯了,楼主必是海南的,不能再南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广东都要盖毛毯了,楼主必是海南的,不能再南了。

火焰山也可能

网友:
这样说还有可能是赤道人造岛屿。零几年没控制板的窗式空调也不错,弄一个功率大的时控插座,大概设定好几组通断时间间隔,能支持十几组最好。我父亲家还好在零几年买的是科龙空调,到现在没出现故障。

网友:
不错,董小姐表示我家空调制冷就是好

网友:
坐标冀已经冷的室外冻冰了,每年取暖费加买棉衣棉服的钱都够一个月工资了

网友:
今天广东 江门25度

网友:
老哥手艺稳,赞!

网友:
我家的定频海尔也试过。。。也是继电器问题。。这个确实好修

网友:
内机停机压缩机还供电的话外机散热风扇不工作内机又结霜,压缩机一会就过载保护了,多来几个循环压缩机就烧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广东都要盖毛毯了,楼主必是海南的,不能再南了。

有可能是曾母暗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