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花钱买了一个电茶壶智能底座,不知如何利用。

楼主(2020-10-24):
花钱买了一个电热水壶智能底座,不知如何利用。
外观

拆开

带触摸按键

继电器

保险没坏,看来是好的 。

触摸控制板

带个抽水电机

内部全貌

这种电茶壶底座,如能改造加热器还挺好。
完毕,谢谢欣赏 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说明书。第一次见

网友:
这玩意不需要花钱,废品站都可以拣啊

网友:
再花钱买个壶.

网友A:
这个是公司坏掉淘汰,被我拿回家换了个SB2100,救活后变成我的了,一分钱不花!我现在天天盼着公司的移动空调坏!

网友:
需要带热电偶的壶。我有一个类似。

网友:
可以很好地利用。控温 + 水泵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再败一只茶壶回来就行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少了一个出水的龙头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公司坏掉淘汰,被我拿回家换了个SB2100,救活后变成我的了,一分钱不花!我现在天天盼着公司的 ...

sb2100是什么元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b2100是什么元件?

是底座里面开关电源的12V输出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。

网友:
你的壶准备好了没

网友C:
我有一台类似的电茶壶 显示温度和抽水都正常 就是不加热 打开也没发现有烧坏零件的痕迹 无从下手了 请帮分析下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还得配个壶,不配套的还不好用,

网友:
万事俱备只差个壶了:Strive: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台类似的电茶壶 显示温度和抽水都正常 就是不加热 打开也没发现有烧坏零件的痕迹 无从下手了 请帮分 ...

壶里的热电偶可能环了。

网友:
有动手能力就是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壶里的热电偶可能环了。

壶没坏 在别的地方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