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解新到的0-30V(20A)可调电源MOS QJ3020E

楼主(2020-10-24):
话不多说,直接上图

网友:
这是个硬货,好货,来一个。

网友:
居然有牛,不是开关电源

什么价格啊

网友:
工频电源,好东西,比开关电源强多了,还是三继电器调压的。

网友:
虽然没用,但看着真想买一个。

网友A:
其实所谓的工频变压器,就是工作在50Hz频率下的变压器,而开关电源,是工作在几千Hz到几百KHz甚至几MHz频率下的变压器。。。
从效率、内阻、滤波各方面来看一个设计的中规中矩的开关电源,性能要远远优于同功率的工频变压器+全桥整流+派型滤波器那类的组合,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部分人都认为低频变压器比高频变压器好。。。很是奇怪。

网友:
工频变压器体积大能耗高效率低干扰低纹波小重栽下有弹性。各有所爱。

网友:
看着环牛不大,看着标的容量720VA,多粗的线,20A损耗不低

网友:
有环牛就好了,做工看着也舒服养眼了:Strive:

网友:
用的牛,这点比开关电源强多了

网友:
工频电源主要是隔离好,没漏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所谓的工频变压器,就是工作在50Hz频率下的变压器,而开关电源,是工作在几千Hz到几百KHz甚至几MHz频率 ...

负载调节率,大多数开关电源能扛得住吗?
比如启动电机这类负载,瞬间电流非常大。大多数开关电源都会瞬间过流保护,或者损坏。
要么开关电源设计之初就按照能满足瞬间大电流放电,这样制作成本高很多 ,要求的技术也高出很多。
而工频电源的响应,不是开关电源随便就能满足的。
满足条件下,还是工频成本低,高可靠

网友C:
看做工和用料还不错,有购买链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做工和用料还不错,有购买链接吗?

线下买的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负载调节率,大多数开关电源能扛得住吗?
比如启动电机这类负载,瞬间电流非常大。大多数开关电源都会瞬间 ...

您提到的负载调整率,同功率同参数的情况下,开关电源要优于线性电源。此参数指的是负载从0到100%变化的时候,输出电压所产生的波动范围。因为同参数的情况下,开关电源的次级绕组匝数少,内阻低。

过流保护或者过流恒流都是以开关电源的设计特性为准的,至于过流炸管烧变压器,那是偷工减料没做好。
例如电机启动,如果启动电流有几十安培,堵转电流有几百安培,也许线性电源在启动的时候如果不限流,可以提供较大的扭矩,但是一旦堵转,线性电源就面临烧毁。

而如果保护电路做好,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,都不会损坏烧毁,至于允许的冲击电流有多大,那仅仅是电源所留余量罢了,额定100W的电源,用150W的工频变压器,或者额定100W的电源,用150W的开关电源变压器,这只是取决于电路设计和过载保护特性。现在的开关电源驱动电路非常成熟,而过载保护特性也可以按需求选用,并非只能做成单管无反馈的反激开关电源。

另外,环形变压器的耐过载特性远远要低于EI变压器。原因是他的磁路耦合效果较好,次级的短路或过载会直接反馈在初级电流上,导致迅速发热烧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您提到的负载调整率,同功率同参数的情况下,开关电源要优于线性电源。此参数指的是负载从0到100%变化的 ...

成本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废品站能找到500W的环形变压器,价格20元。找不来耐电流冲击的开关电源。容易得到的程度而言,环形变压器还是容易获得的,且廉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成本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废品站能找到500W的环形变压器,价格20元。找不来耐电流冲击的开关电源。容易得 ...

这个么,废品站如果找到了500W的开关电源变压器,可能只要10块钱,因为里面没多少铜,不值钱。

网友:
换牛,看着功率有600w?我那个兆信的,做工贼六,也是30v20a。变压器是方牛,真他妈重。

网友(2021-01-12):
请教高手,这个电源怎么进入cc模式。

网友:
请教这个电源怎么设置cc模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