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解BIWIN C6203 32G SSD

楼主(2020-10-24):
在垃圾站买了套收银机内脏,主板是D425的,2G内存,硬盘就是这个BIWIN  C6203  32G  SSD。一直没用过SSD,家里的HDD还有好几个在吃灰呢,有了这个盘才开始使用SSD。

铝合金的外壳,结果里面只有这么点大小。

对SSD不熟,简单测了下速度,电脑主板是H61的,不知道速度如何。也不知道这个SSD品质如何。

网友A:
挺适合轻量级应用的。

网友B:
好像是当年的高可靠SLC存储颗粒,现在不少是TLC,还有专门为了更大容量QLC。

网友C:
除了容量太小外,其他都完美了

网友D:
我的第一个固态盘也是32的,装个xp还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挺适合轻量级应用的。

现在做系统盘装win7精简版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当年的高可靠SLC存储颗粒,现在不少是TLC,还有专门为了更大容量QLC。 ...

这个可能是MLC,SLC的比较难找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第一个固态盘也是32的,装个xp还行

现在做系统盘装win7精简版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除了容量太小外,其他都完美了

写的速度不完美吧  12345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