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936电烙铁,温控电电路失灵,可不可以,直接接变压器到手柄上来用

楼主(2020-10-24):
变压器一般输出 有多少V

网友:
不能,芯子直接烧红,很容易挂了。温控失灵,换电位器试试看。

网友A:
其实你这脑回路根本不适合学电子。不按规矩出牌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刚刚有人发过贴了------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本来旋钮就是控制电压得  你说直接变压器输出 那就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你这脑回路根本不适合学电子。不按规矩出牌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。

你带着有我眼镜。别人都可以用维修电源供电,我怎么就不能用变压器供电。
网上改装的T12 diy的,还不是用苹果电源供电。

网友B:
人家改装的t12也是有控制板的好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不试下就不知道

楼主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d=204979&extra=
大力出奇迹,修好了
好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人家改装的t12也是有控制板的好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见过用笔记本电源直接带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见过用笔记本电源直接带动的

它能带是能带,,但问题是它会一直加热,直到发热芯报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04979&extra=
大力出奇迹,修好了
好用了。 ...

看你直接短接,电压太高了,有24V足够了。
昨天正好有个帖子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&extra=page%3D1,可以看看。
网上网上改装的T12 diy的,后面都有温控板,直接用的话,用12V电源供电可以不要控制板。
T12控制板可以控制936烙铁芯

网友:
用T12的有控制板的,白菜版多数装在笔记本电源内或烙铁手柄内,鲍鱼版就不说了。

网友C:
我很好奇楼主的帮帮团是怎么弄到手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很好奇楼主的帮帮团是怎么弄到手的?

搞不清楚了,好多运放单片机分不清楚的也是帮帮团,还说936温度是单片机控制的,笑死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搞不清楚了,好多运放单片机分不清楚的也是帮帮团,还说936温度是单片机控制的,笑死我了 ...

够热心就可以了,其实不用水平很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