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hison] 影驰120GPS3111升级固件显示成功,重启依然

楼主(2020-10-24):
开始不太会弄,也没备份,被搞成这个样子了:v0.772a
Drive: 0(ATA)
OS: 6.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
Model: PS3111
Fw   : SBRM02.0
Size : 0 MB
ATA: ReadInfoBlock13 failed! Error: 0x51
ATA: ReadInfoBlock28 failed! Error: 0x51
Bank00: 0x98,0x3c,0x98,0xb3,0x76,0x72,0x8,0xe -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/CE 256Gb/die 2Plane/die
Bank01: 0x98,0x3c,0x98,0xb3,0x76,0x72,0x8,0xe -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/CE 256Gb/die 2Plane/die
Bank08: 0x98,0x3c,0x98,0xb3,0x76,0x72,0x8,0xe -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/CE 256Gb/die 2Plane/die
Bank09: 0x98,0x3c,0x98,0xb3,0x76,0x72,0x8,0xe -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/CE 256Gb/die 2Plane/die
Controller   : Possible PS3105 or PS3108
Flash CE     : 207
PS3105/3108/3109/3111 only:
Flash Channel: 0
Dram Size,MB : 1
PS3110 only  :
Flash Channel: 0
Interleave   : 0
ATA: SmartEnable failed! Error: 0x51
ATA: GetSmart failed! Error: 0x51

度娘查到https://www.usbdev.ru/上面记载着:SSD Goodram CX300 120GB
Контроллер Phison PS3111-S11-13
Память TT18G23AIN –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/die 2plane/die (phison_flash_id)
FW: SBFM61.2_08082018.BIN, SBFM61.2_23032018.BIN, SBFM61.2_24012018.BIN (перепробовал все)
闪存跟我这个一致,所以生成SBFW61.2和SBFW61.3升级程序,在AHCI模式和IDE模式下都试了,升级能到100%!

提示重启,但是重启后硬盘主板上亮2个灯其中灯1个闪烁。电脑还是识别不到硬盘,仍然只能短接才能被识别为PS3111。
求大佬支招

补充内容 (2020-10-29 15:30):
我准备结贴了,结论在20L。谢谢各位好心热心的朋友!

网友A:
TT18G23AIN 98,3C,98,B3,76,72=TC58TFG8T23TA0D。真垃圾闪存,最常见某闪存某DIE彪坏块。

网友B:
升级不好使,直接上开卡工具吧,有人传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升级不好使,直接上开卡工具吧,有人传过

我找的22版的短接也识别不了,看到过别人用过29版的但却没有下载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T18G23AIN 98,3C,98,B3,76,72=TC58TFG8T23TA0D。真垃圾闪存,最常见某闪存某DIE彪坏块。 ...

就是折腾折腾,往死的折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找的22版的短接也识别不了,看到过别人用过29版的但却没有下载到

是随便找了一个硬盘盒?  要用指定芯片的才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随便找了一个硬盘盒?  要用指定芯片的才能用

请明示一下,什么芯片呢?我还真是随便找了一个,呵呵,群联的这么挑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明示一下,什么芯片呢?我还真是随便找了一个,呵呵,群联的这么挑吗? ...

看一下这两个帖子,这两位都有说的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89242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80064

网友:
用12.2固件试下

楼主:
好的,一直用的6X.X,我试试12.2再来回复

网友C:
别重启,直接拔下来再接上就好了。

网友D:
要断电重启即冷重启,直接软件重启不行

简单点儿,直接拔掉断电,然后再上电看看

如果还不行,就应该是有颗粒有问题,拆下来测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断电重启即冷重启,直接软件重启不行

简单点儿,直接拔掉断电,然后再上电看看

没有测颗粒的工具,现在就是想把4个颗粒全拆下来,将其他位置的三颗分别装到00那个位置开卡看行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别重启,直接拔下来再接上就好了。

这里没讲清楚,感谢指出来,我是关机,等一会儿再开机的。

楼主:
12.2和61.X是一致的,说明书里讲了他们一样,所以还是提示成功,关机再开机,还是识别不到。现在开始在搞FLASH了,呵呵,开始变形分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2.2和61.X是一致的,说明书里讲了他们一样,所以还是提示成功,关机再开机,还是识别不到。现在开始在搞 ...

12.x和61.x 都是bics颗粒的,但是有区别,12.x是东芝定制的固件,铠侠用的.用61.x经常出现开卡成功但是锁固件的情况,就是开卡成功能正常用,但是读ID读不了

网友E:
友情建议:扔了

主要是:颗粒太烂,不信你玩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友情建议:扔了

主要是:颗粒太烂,不信你玩吧

就是啊,已经在开始分解了,我把颗粒分别装在00位上试,但不太报希望,离垃圾桶不远了

网友:
只能上00位挨个排除了

楼主:
结贴:正如zhuyimin、futurestar两位大佬所言,颗烂垃圾,怎么折腾也是那样,所有颗粒全部拆完,只装00位的,一颗一颗的试,分别用了12.X和61.X的固件升级,又分别试了AHCI和IDE模式——还是那样,跟我开贴提问的时候一个样,显示升级成功,但是关机再开机也好、还是直接硬拔硬盘电源线也好,都是无法识别到硬盘,并且在把原08位的颗粒放到00上刷固件还出现了到85%,AP-Key什么什么的红字!!!(此处省略千言万语)就到此为止吧,反正就当是练手学经验了。谢谢观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