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烧掉的LED灯泡改5V

楼主(2020-10-24):
有三棵灯珠烧掉,换上草帽,每棵独立加68欧电阻,并联,5V很亮。

网友A:
这个每灯30mA电流,电源总功率1W多点,效率是60%,亮度一般。

网友B:
有相当一部分的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每灯30mA电流,电源总功率1W多点,效率是60%,亮度一般。

18650供电行不行,老大。

网友:
仔细一看,那电阻是N年前的古董

网友C:
我的一个10W的124颗LED的灯不亮了,万用表测都没事,怎么改成5V的?

网友:
这电阻可真是古懂了,用一个少一个了

网友:
你这整的有点像方舟反应堆啊。。。

网友:
还以为整个花篮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相当一部分的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了吧

5V串几个合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一个10W的124颗LED的灯不亮了,万用表测都没事,怎么改成5V的?

124颗别烦,10颗已经刻到手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