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光手电驱动板漏电

楼主(2020-10-24):
如图,弱-强-爆闪3挡,采用4056充电,另一颗无字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,知道的麻烦告知。待机时60MA电流,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

网友:
另一颗就是驱动了

网友(2021-03-11):
我也有一小手电待机后有18ma电流工作,查是充电块LTH7R损坏所至。

网友:
如果没连到电感,那就是单片机或者专用IC,里面有程序。

不管怎样,自己有条件就4056先吹下来,就这么几个。不是电容漏就是芯片漏